求助:新买的120DS只能倒飞了。。。

楼主(2013-05-18):
不知为什么,向上推油门杆的时候,桨叶是反转的,就是说成倒飞模式了,不能升空。。。
求教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
感谢!

网友A:
螺距通道反了?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大桨臂装反了

网友C:
你把大桨正过来装试试!

网友D:
02s的十字盘方向是反向的。你加油门,十字盘是向下的。

网友E:
倒着飞呗

网友F:
省得开3D了 哈哈

网友G:
看似简单的问题,什么可能都有。自己解决不了,就找的人帮你看看吧!

网友H:
看调机文章啊,

网友I:
两种情况:
第一,大桨夹装反了。检查一下大桨夹,有六边形镂空位置的面朝下。
第二,看看电调和电机之间的插头,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J:
PIT螺距参数设置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