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做过红外遥控的老手请进,帮个忙。

楼主(2013-05-18):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4248这帖子里的4通道遥控没电路图,哪位给个,。谢谢

楼主:
邮箱啊843397941@qq.com

网友A:
原帖里已经把日本原作者的网站贴出来了,要学会看国外网站哈!
如果英语日语不过关,就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哈,可以翻译各种语言的;
你要的四通道红外线遥控的电路和单片机的hex文件见下面网页:
http://www7b.biglobe.ne.jp/~toko0131/pic/0063/index.html

楼主:
RE: 做过红外遥控的老手请进,帮个忙。

引用 网友A:
原帖里已经把日本原作者的网站贴出来了,要学会看国外网站哈!
如果英语日语不过关,就用Google Chrome浏览 ...

哈哈,!KO

网友(2014-06-24):
引用 网友A:
原帖里已经把日本原作者的网站贴出来了,要学会看国外网站哈!
如果英语日语不过关,就用Google Chrome浏 ...

请教几个关于3通控方面的问题: 1、图中1处,直接接地就是38KHZ?
2、图中1处接地后,2处的10K电阻有什么作用?这样不成了单片机的第4脚既接地,又通过10K电阻接5V电压了吗?
3、摇杆电位器用5K的可以吗?只有5K的摇杆了,4个可调电阻依然是用的5K的。

4、有的模友说要在4的位置加个二极管,有必要吗?
5、图中5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