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柄怎么卸下来?(狠心使劲砸下来了)

楼主(2013-05-18):
今天想钻孔呢
刀柄用拉杆 拉的太结实

用台钳夹着没敢使劲夹,怕把主轴给夹歪了
打滑,没卸下来

要用锤砸下来还是用铁家伙撬开主轴与刀柄的结合部?

看着主轴上有个横向的孔能放进去东西,不知是用来干什么的,是别着不让主轴转把刀柄用板子拧下来的吗?

先谢过各位啦

网友:
主轴横向孔是用斜铁打进去把锥柄挤压出来的。

网友A:
那个斜铁也叫下刀铁,有卖的,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B:
咱们是把拉杆松几圈不松掉,然后朝拉杆屁股一锤就下来了

网友C:
如果铣刀柄是用拉杆拉的,可松开拉杆约-圈,然后用锤打拉杆头,只打-锤,要果断,有力,再不行要換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斜铁也叫下刀铁,有卖的,也可以自己做。

看起来像塞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是把拉杆松几圈不松掉,然后朝拉杆屁股一锤就下来了

拉杆会不会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铣刀柄是用拉杆拉的,可松开拉杆约-圈,然后用锤打拉杆头,只打-锤,要果断,有力,再不行要換人了。
...

要是经常换的话,就要频繁砸,这样会损坏什么不?

网友:
呵呵 反正我是砸的,很方便

网友D:
安装之前,先涂一点机油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谁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E:
我的是把拉杆扭松了继续反扭,嘣的一声就下来了。每次都感觉拉杆好像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安装之前,先涂一点机油就好了

涂油是要点,不涂有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把拉杆扭松了继续反扭,嘣的一声就下来了。每次都感觉拉杆好像断了。

反扭顶上那个螺帽往上爬,下面的没动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之前,先涂一点机油就好了

有点不明白啊,涂了机油润滑后,柄不打滑为啥

网友G:
我试了。就是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涂油是要点,不涂有麻烦

今天钻了好几厘米的孔,感觉比用手电钻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试了。就是砸。。。

你的电机功率多大?

用手握住主轴能让它减速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功率多大?

用手握住主轴能让它减速不?

手是握不住的,我没有铣卡头,不过我拆开看结构了,想买铣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