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手学固定翼应从何学起

楼主(2013-05-18):
     我是个刚学飞机模型的新手,对飞机模型的相关知识是一片空白,在网上也去找了些相关的资料来看,就是理不出个头绪来。请教有经验的高手指导,我这种情况该怎么?

网友:
看置顶的帖子

网友:
弄个模拟先练习

网友:
买个遥控配个模拟潜水吧

网友:
先模拟练习没问题了,再去飞真机,

网友:
翻帖子被。

网友A:
最好找本地的模友一起玩。有人教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本地的模友一起玩。有人教就是不一样

我们是偏远山区里的一个小县城玩飞机模型的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偏远山区里的一个小县城玩飞机模型的不多

翱翔兄:

新手想学好电固还是先选一个较可靠的六通或以上的2.4G控,
先试玩G6模拟器。真机选翼展800mm至1200mm的EPO/
EPP背推高翼练习机(如翼龙、好小子),自己配电子件。不要买
PNP (到手即飞) 的飞机。

一点意見让你参考:

(1)  G6模拟器配2.4G六通以上控,背景加风,手感超像真。
      可先试玩多款飞机,真的喜欢了才买真机。

(2)  据你飞场地面、风速选机:
            平滑硬地 -- 宜前三点起落架(机头下一个单轮)高翼机。
            沙石草地 -- 宜后三点起落架(机尾下一个单轮)高翼机。
            无适当跑道 / 时常大风 -- 宜滑翔机。

(3)  选飞机用料:
      新手选EPP质料的最耐炸,非严重炸机会无损坏。
      EPO次之,但较漂亮,炸坏也易即场修复。
      EPS较硬,好看,又轻又便宜,但易炸碎难修。
      轻木机最好飞,但最贵,炸机易坏较难修。
      KT板机最便宜,适合自造飞机,但最不耐炸。

(4)  选飞机动力位置:
      前拉式(桨电机在机头)好飞但炸机易断桨弯电机轴。
      背推式(桨电机在机背中 央)炸机不伤桨和电机,最宜新手。
      後推式(桨电机在机尾),较难控。

(5)  选飞机主翼位置:
      高翼机 -- 机翼在机背上,低重心,有自平衡,最易飞宜新手。
      中翼机 -- 机翼在机中 央,中置重心,较灵活,宜新手进阶。
      低翼机 -- 机翼在机腹,高重心,非常灵活,宜飞花式。
      三角翼 -- 非常灵活,宜高速,不宜新手。

(6)  选飞机款式:
      像真机 -- 如战机,非常漂亮,但不会迁就新手而改设计,较难控,只宜进阶/老鸟。
      3D机  -- 设计偏重灵活花式,不宜新手。
      练习机 -- 专为新手而设计的,较易安装、好飞易控。

对新手来说,飞机多是好看不好飞、好飞不好看的。

其他问题可参考小弟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437

如能找到老鸟相助,你可少走弯路。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最好先找个飞行场看看别人的飞机  直接客气的请教  不要在人家飞的时候问  等飞机降下来再问
初学的话
买个遥控器+模拟器 (G6  凤凰4.0 XTR....)
推荐天地飞六或七吧 便宜而且满堪用的  (当然有米可以更高级的直接拜下去.....不建议)
接模拟器在电脑上练方向感
再弄个背推上单翼  类似翼龙 好小子之类的练习机
****记得一件事  好看的飞机基本上不适合没上过天的新手***<-----------这个很重要
组装好飞机後建议一定找个有经验的帮你看看组装有没问题
PS.起落架先不用装

能找到人检查  带你飞  是最安全的
多爬文绝对没错  有人带更好
助飞行梦达成

网友:
额  审核中已经有高手详细回答了

网友:
先练模拟器吧

网友:
模拟器加练习机,理论加实践。

网友:
潜水一段时间吧先~

网友:
模擬器+寨斯納

网友:
模拟器,无论仿真及手感都不错了,而且不怕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翱翔兄:

新手想学好电固还是先选一个较可靠的六通或以上的2.4G控,

在这个论坛逛了这么久,发现还是陈伯最热情,特别是对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翱翔兄:

新手想学好电固还是先选一个较可靠的六通或以上的2.4G控,

感谢老魔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