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塞斯纳152的降落技巧

楼主(2013-05-18):
我是菜鸟在
模拟器
上练习塞斯纳152的降落,每次飞机与地面接触时都要弹跳几下才能降落下来,很少有轻飘飘就降落下来的过程,求教高手们,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网友A:
多练习,多体会

网友B:
接地速度过快,拉杆过量

网友C:
我也在练习中,真飞机是不是容易把脚架弄断啊?

网友D:
襟翼有開起嗎?
襟翼 不要開太大 以免抬頭 失速墜毀~
沒有襟翼的 練習對航道 對正之後 油門放掉 略帶升舵 逆風進場~
油門收回 是否會掉高度 如果不會(機子浮力好) 對正之後 略帶升舵進場(如果進場太快 就稍遠些 對正之後 一樣 油門收回 略帶升舵 逆風進場)~
油門回收 會掉高度 距離又太遠 只好補些油門 略帶升舵逆風進場~ 在模擬裡 多練習 參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速度过快,拉杆过量

网友E:
个人觉得 真飞机比模拟器好降 呵呵
新手刚开始 起落架建议先别装 降草地
ps.我喜欢玩起降 每架飞机都装起落架

网友:
我的印象中 塞斯纳 很好降落 主要多练习

网友F:
跟真飞机的降落过程一样的,对准跑道。收油降高度,快接地的时候拉点升降舵抬头,保持平飞,慢慢接地。就不会跳了。 具体收到多少油跟你的动力有关。30%左右先试试。

网友G: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顶一个哦!!呵呵!!
http://bbs.mx3g.com/thread-213074-1-1.html

网友H:
收油降落!

网友I:
不少新手是全收油降落,这样会导致飞机失速。很多人降落时,飞机离地面还有半米左右就突然垂直下落(或蹦好几下),就是飞机失速的表现。至于油门带多少。要视具体情况(机型、跑道、风速等等)。还有就是临近落地时的轻拉升降舵,使机头微微上扬。这些靠别人说不行,还是要自己多练模拟器慢慢体会。

楼主:
感谢给各位老魔的耐心指导,小弟受教了

网友J:
在模拟器里练好带油门降落是关键 带多少要自己体会 通俗点就是越少越好 但要保证飞机有浮力 先降低高度 在接近地面前 平飞将高度 接地前轻拉机头 落地后迅速收油

网友K:
楼上说得对, 有些飞机可以全收油飘下来,有些不行. 但是专业的做法是带点油门降落的。因为当飞机的空速降到接近零的时候,舵效几乎完全失去,这时候靠螺旋桨往后吹出的风能多少带来一些舵面控制能力。
楼主落地弹跳是因为速度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