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压大时间长 还是毫安大时间长?

楼主(2013-05-18):
要换
电池
了, 电调支持4S的。 现在用3s去飞,能坚持11分钟留空。
想知道4s高电压时间长
还是3s大毫安时间长?

网友A:
简单比较 ,如果两块电池同样重量,各自用 电压*容量,比比看哪 个大,就是重量和能量比啦,电池虚标的话别怪我。另外如果一切都 一样的话,应该是高电压的好些,因为这时电流会小点,可以把线走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