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教你卸cq6123卡盘

楼主(2013-05-18):
cq6123车床,想拆卡盘,换四爪,整了半天,发现用这个方法拆下卡盘最快(先拆掉防松螺丝),发上来一起研究(老手请忽视)

网友A:
还不如将主轴卡死,然后做将套管套在卡盘钥匙上拧呢

网友B:
钥匙柄要够硬才可以啊,柄软了弯了也拧不开

网友C:
难道卡盘是螺纹拧上去的?
如果不是,只是卡盘和法兰粘在一块了,粘得比较结实,不容易弄开。稍微松开三颗连接螺丝,用螺丝刀撬一下螺丝顶端,卡盘和法兰就分离了。拆下螺丝,卡盘就拿下来了。

网友:
你的主轴上还有个那样的孔,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将主轴卡死,然后做将套管套在卡盘钥匙上拧呢

主轴卡不死呀,没这功能,用这铁管一别,一下就开了,工具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钥匙柄要够硬才可以啊,柄软了弯了也拧不开

呵。。。好在这两把钥匙都很硬,呵。。有8mm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卡盘是螺纹拧上去的?
如果不是,只是卡盘和法兰粘在一块了,粘得比较结实,不容易弄开。稍微松开三颗 ...

是螺纹拧上去的,连法兰一起拧下来

网友D:
不错的好办法,我以前是垫木头在导轨上,撞爪子也会送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好办法,我以前是垫木头在导轨上,撞爪子也会送开。

呵。。。6123的皮带最脆弱,传统教程里倒车撞一下的方法没敢用,怕撞一下,皮带断了,四十块钱又没了

网友E:
楼主多少钱进的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多少钱进的车床?

4000元,带一堆附件,但都很糙

网友:
还没有4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