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教,1/35 坦克改炮塔旋转和俯仰用多大舵机合适呀?

楼主(2013-05-18):
炮塔旋转打算360度
舵机
,还有一个炮管俯仰的。
不知两个舵机分别用多大的呀,太小的会不会带不动呀?如2.5g或3.7g的行吗?

网友A:
最好9g。不过2.5g或3.7g也可以。舵机太小一是力矩不够,而是微型舵机控制精度多半都不怎么好。俯仰用微型舵机,要注意炮管沿着转轴前后大致重量相等,不然舵机不一定能抬起炮管。

网友B:
淘宝搜,2.5克 有现成的360舵机
我的金属炮管都是2.5舵机带的

网友C:
9g舵机,淘宝有N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