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几天终于完工了 择日首飞

楼主(2013-05-18):
本来 是要上兔2的 可是飞控出了问题发回厂家了
手头就只有一个兔1了~先装上飞一下~下面上几个图

网友:
为什么要把电调放下面? 放上面散热好 安全 也有安装位 虽然放上面难看了点

网友A:
飞之前拍照是很不吉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之前拍照是很不吉利的。。。

还有这么一说呀

网友:
飞越的折叠塑料管夹,结实吗,我在犹豫用折叠的,还是直接用金属管夹固定死,因为想再组一套载重大点的机子

网友:
祝你首飞成功。

网友B:
这架子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首飞归来! 兔1还是稳稳的   4s5200的电池续航28分钟 电机电调微热  总的来说还是给力!等我的兔2回来 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之前拍照是很不吉利的。。。

真的吗? 我爽飞回来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子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脚架很挫以外  其他都好  ~

网友:
这个脚架降落压力太大了

网友:
过路,帮你顶一下

网友C:
帮顶,跟我几乎一样的配置!贴纸我也是贴了红黄的这种,白的小的那种不知道怎么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跟我几乎一样的配置!贴纸我也是贴了红黄的这种,白的小的那种不知道怎么贴的

那个白的我也不知道杂搞啊~这脚架你怎么办?换了没有?

网友:
看上去很暴力,养眼了

网友D:
请教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用的什么电机

4225  万恶的字数

网友:
轴上的红黄帖纸是自带的吗?我买的怎么没有?

网友:
4225  Kv是610的吗?有28分钟,牛逼啊,羡慕啊

网友E:
一共花了多少钱?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共花了多少钱?谢谢

你就是参谋长?

网友B:
楼主你的脚架上的那两个碳杆和下中心板的那两个碳杆装反了吧,短的应该是装在中心板上的,长的是装在脚架下面的装反了难看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脚架上的那两个碳杆和下中心板的那两个碳杆装反了吧,短的应该是装在中心板上的,长的是装在脚架下 ...

其实我也认为,但是长的那根上脚架插不进去,我无力就这么搞了~哈哈哈

网友:
我的机架也昨天到货。配置了4822KV690 ,铂金30A。
问了卖家,那白色字贴纸要沾水弄上去。我还没试过。浪费了一张贴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认为,但是长的那根上脚架插不进去,我无力就这么搞了~哈哈哈

应该是可以插进去的。还有那个白色贴纸,卖家说的是先用水浸泡一分钟后撕下来,贴在机架上,改天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是参谋长?

是啊,你是?

网友:
起飞重量是1.7kg吗

网友:
我知道你是哪位了回复过了,谢谢,28分钟的机子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