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帖:如何让2.4G图传不干扰2.4G遥控器

楼主(2013-05-18):
最近研究无线天线和1080P图传比较入迷,现在有点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理论上,对于通信,不同的通信频率互相干扰的状况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信噪比的问题,就是说,信号的强度和噪声的强度的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信号的功率强度是噪声的强度的100倍,那么这个信号就很容分辨出来,这个信噪比就是20db,以此类推,1000倍是30db,10000倍是40db。

对于无线电波来说,有个很好的特性就是它有频率的特性,有种东西叫做滤波器,他对特定范围的频率敏感,比如说2.4G的带通滤波器,它只对2.4G的100Mhz的范围敏感,所以其他频段的信号就很难干扰到它。但是滤波器的性能也不是绝对的,它的滤波特性只是说滤波后信号强度变成了多少倍。比如说,他对2.4g信号是完全无阻碍的,但是对1.2G信号的话,可能是1000倍,也就是说,1.2g的信号还是能渗透进来一点点的,只是很弱而已。

话说到,2.4g遥控器,比如某品牌的遥控器,它是在4个频点不停的跳变它的频率的,它每个频点占用2到3M的带宽,假如说,某个频点被占用了,其他频点还可以传信号。
话说到,2.4G的图传,比如说某品牌的图传,它有9个频点,每个频点占用5到10M的带宽,手工切换频点。

理论上,似乎2.4G图传和遥控器只要频点不同,就不会互相干扰了。

但是,实际上呢,不互相干扰也是一个信噪比和滤波器性能的问题。

2.4g的产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个只通过2.4G范围频率的一级滤波器,这个滤波器的范围是100M左右,即可以让整个2.4G信号都可以进来,然后再加一个带内的滤波器。

对于同是2.4G的信号的话,他对相邻频点的滤波效果不是很好,比如遥控器,它是2410M频率的,那么它对2415M的滤波性能可能只是30db,也就是1000倍。

举个例子来说,距离100米,有一个100mW  2410M频点的遥控器,那么它到接收机上面的功率,可能会衰减成-80dbm,假如还有一个距离100米远100mw 2415M频点的遥控器,然后它到遥控器上面的功率,经过了滤波器后再多衰减30db,变成了-110dbm,
接收机内部对于这两个一个-80dbm,一个-110dbm的相差1000倍的信号,理所当然地选择-80dbm的频点正确的信号了,对外界来说,就是2415M的完全没有干扰到2410M的遥控器。

但是,假如,距离接收机10cm的地方,有个1W的2415M的图传,由于距离近,由于功率增大了10db,所以-110 + 10 = -100dbm,再加上距离近了1000倍,所以接收机上面接收到的功率变成了-70dbm,这个信号比遥控器2410M的信号还大10倍了,当然会完全盖过遥控器造成2410M失控了,更加严重的是它甚至对2480M的频点的信号也有干扰了,即:对整个2。4G都有干扰,造成遥控器根本没法工作。

由此可见,想要图传不干扰遥控器,方法就是减少图传的频点对遥控频点的干扰。

方法一:拉开图传频点和遥控器频点的间距,一般来说,频点相差越远,滤波器的效果就越好。比如图传选择2400M ,遥控器用2480M,但是通常遥控器都是没法选频的。
方法二:拉开图传天线和遥控接收机天线之间的距离,这个是明显的。

第三种:我说前面这么多的都是铺垫,我想说的重点就是这种利用天线辐射图的方法。

一般来说,图传用的是三叶草或者鞭型全向天线,遥控器的接收器用的是鞭型的全向天线。

鞭型全向天线的辐射图如下:

可以看出,在鞭型天线的尖尖的那一端,功率会衰减20db(100倍),即 1w的图传,放在这里,会变成10mw。

结论: 把图传放在和鞭型天线一条线的位置,距离天线越远愈好。

图例:

以上为理论分析,各位觉得有道理的,可以测试一下,注意,先测试了不会进入失控保护了再起飞

上面的距离之类的计算数据可能有误,欢迎指正。

网友:
技术贴,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楼主从频点选取和天线辐射图2方面介绍了避开干扰的方法。另外一方面,图传设备市场很混乱,基本很少有图传设备做型号核准,导致的结果是发射性能不得而知,各频段内的杂散信号超出标准要求,电磁兼容性差。也就意味着除开发射频点外,其相邻频段内会有比较大的干扰信号产生,尤其是在2倍,3倍频上,且图传发射信号的带宽较大,很容易干扰到遥控接收机。另外也有1.2图传发射对2.4遥控接收的。推测主要原因也是因为1.2的2次谐波靠近2.4的接收频点率,从而产生干扰。。。

网友:
来看热闹的 字多的东西我一般都看不完  很多小蝌蚪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我看了老半天,没太明白,只想问人一句话,你自已到底用过2.4G图传加2.4G接收机飞行过吗?

网友:
分析得很好

网友A:
谢谢楼主,说的有道理,
把图传放在和鞭型天线一条线的位置,距离天线越远愈好。

能画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说的有道理,
能画个图吗

原来写错了,应该是“图传天线”而不是图传,另外加了个图在楼主位

网友A:
这个意思是不时两根天线平行放?

网友:
有点晕,多配点图会更好,,,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是不时两根天线平行放?

不是平行放就可以的,是要把图传的天线放在2.4g接收机天线的轴上

网友:
这理论是不是真的?

网友:
技术贴吖。期待有人测试,2.4G图传便宜多了。我用的72M的控呢。

网友:
风险还是很大 莫入  我实验过   一切存在不可接受的隐患的 俺是回避

网友:
这个方法不行,fpv本身要这种天线会有死角,图像会闪烁或不稳定

网友B(2013-12-07):
我也是正在研究这个,想法和楼主的相同,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为了保证证尽量拉开距离,两天线只能是水平放置,飞机的姿态是不断的变化,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图传天线最不利的方向指向接收机!!

网友C(2014-02-21):
请教下 是图传发射机干扰 接收机么?? 还是干扰遥控器,如果图传发射机离遥控器近 会干扰到么?

网友D:
我见过2.4直接用在8轴上的,控也是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