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V1 3.12报错,不知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18):
(无正文)

网友:
  高级校准 后 是否还是报错?

楼主:
一样报错误

网友:
我也是,校准后就没了

楼主:
按提示关10分钟,再高级校准也是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报错,那个绿色条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一会向前一会向后,大约有4-5次,然后一直等待,终于过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提示关10分钟,再高级校准也是一样

等待校准的时间是有点长,当这个“过10分钟后……”的提示框出来,说明已经校准好了。你教了一次就行了啊?!等再次上电后,不用反复校准的,估计是每次都报错的!
我第一次报错,但校准一次后就正常了。
顺便提示:最好不要用智能停止!我选了后,到地面了,浆还转得很快,有点悬浮状态,不知是不是个例。

网友:
我的和楼上一样,也是报错,但最后还是打绿勾了
,是不是打绿勾就校准完毕了

网友:
LZ,你好,这个错误是提示您没有进行过高级校准,校准过程该提示也会一直存在,但是校准结束后重启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校准的时间是有点长,当这个“过10分钟后……”的提示框出来,说明已经校准好了。你教了一次就行了啊 ...

我已经关闭智能停止了,到地面以后直接减油门到最低的方式比较适合我.

网友:
升级了有好处么。。

网友:
謝謝諸位經驗分享

网友:
这个冷启动校准    之前搞了好几次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