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还是不行,FUTABA T10C 在3.12下出现问题。

楼主(2013-05-18):
FUTABA T10C 在NAZA M 3.12下,电脑上遥控已经校准好了,都在中位,都是绿色的情况下,到场外,接电,预热,在姿态模式下还是会出现两黄一红,说明书上说有摇杆不在中位,再次校准还是一样。DJI的客服能否跟进一下?

网友A:
LZ请检查下油门是否在中位,新固件,只有所有摇杆都在中位时才会1闪模式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请检查下油门是否在中位,新固件,只有所有摇杆都在中位时才会1闪模式灯

预热的时候全部摇杆都要处于中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热的时候全部摇杆都要处于中位么?

呵呵,你真是白升级了,看你问了这么多次的份上告诉你吧,从3.10到3.12,都是全部摇杆都在中位时起飞闪单灯;你每次都是油门在底起飞当然是双闪。另外,新固件油门可以在中位的,起飞时从最底下到中位都是怠速。遥控可以直接改成油门弹簧回中了。

网友:
楼主是热心人,每次发布固件时只要看楼主的帖子就行了,有什么问题都能找到,然后自己再琢磨解决办法。真心从楼主的帖子中学到好多东西。

楼主:
哈哈,有问题要多问嘛,然后才知道的哦。现在是通电前摇杆都在中位,接上电自检,等绿灯快闪,然后再把油门推到底,此时是亮黄三红,这个含义DJI没有解释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油门不在中位也双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不在中位也双闪的

油门中位,接电自检,绿灯快闪后,一黄三红,油门推到底,两黄三红。代表什么意思?不能起飞么?罗盘已经校准,IMU也高级校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星

姿态模式下也要星

网友C:
楼主,估计你是在室内飞吧?!要是到空旷的地方去飞,估计过会儿就没红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估计你是在室内飞吧?!要是到空旷的地方去飞,估计过会儿就没红灯了。

嗯,兄弟所言中的,我真的是在室内上电试的,刚才到楼上试了一下没有问题了。

网友D:
家里飞危险

网友:
謝謝諸位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飞危险

家里飞就是气流影响太大,小一点的机子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