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0车床怎么调整小托板车锥度?

楼主(2013-05-18):
2400车床怎么调整小托板车锥度?
要车个120°的锥度,突然发现床子没有调角度的地方,谁用过怎么调整的给说说。谢了

网友A:
没有调角度,那就不能调。改数控就可以

网友B:
转动小拖板啊

网友C:
2K4得摇下小拖板才能看见调整螺丝

网友D:
2K4买回来,两个星期,动都没动过,帮不了你

网友E:
将小拖板往后退,退出大概5CM左右就会看到两个螺丝,松开螺丝就可以调整小拖板角度。

网友F:
小拖板往床尾方向摇。。。。一直摇就能露出两颗螺丝 松了就能转了

网友G:
楼上两位说的对,同时建议有空把拖板什么的都拆开看看,弄明白构造就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