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6的夹头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3-05-18):
收了台老的西湖z406,打表轴的跳动3丝左右,主轴 应该没问题,运转也正常。但是夹头夹了钻头后打表钻头的跳动竟然有40多丝,钻孔时,特别是打穿后钻头会带着工件激烈晃动。应该是夹头的问题。有人知道z406的夹头怎么取下来吗?要更换夹头的话用哪个牌子的好一些?

网友:
这很简单的,不想自己换,找卖电动工具的,他们会给你换好的

楼主:
我这里修电动工具的很黑,买把钻头扳手竟然要10块,淘宝上只要2块~ 一般换个钻夹头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修电动工具的很黑,买把钻头扳手竟然要10块,淘宝上只要2块~ 一般换个钻夹头要多少钱呢?

我这里免费换。但要买人家东西。价格吗到还是合适,给单位换一般到是没有太搞价

网友:
用拉马吧。

楼主:
谢谢各位!本来想买个拉马的,但是我的是0.6-6的夹头,不知道拉马能不能塞进去

网友:
前端锥度连接,貌似直接打就能拿下来。

网友:
把钻夹头调到最大,主轴从钻床拆下,钻夹头向上,用两块铁板夹着,用6mm粗钢棒从钻夹头伸进去打锥度的头就行。

网友:
是不是你钻头歪了。

楼主:
钻头没有歪,打表测试钻夹头的边缘测的50丝
有人拆过z406的钻夹头吗?刚才试了下里面好像不是通孔的?

网友:
只管敲,没问题的,我的就用铜棒硬打下来的。

网友:
我是用拉马拆下来的,小号拉马,很容易,

网友:
老货上海马牌钻夹头还算国货里矬子里面拔大个,能将就用

网友(2013-07-14):
本人新人还不能发帖子,在这里回复请教大家拆钻夹头的事了。

刚买的2手台钻,钻夹头拆不下来。昨天买个拉马没拉出来,昨晚泡一晚煤油。今天再用拉马,还是不行啊。望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