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不能让电机转动??help

楼主(2013-05-18):
各位大哥哥好,我是新手,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的四轴是apm2.5的飞控,以前我的四轴很一切横正常的,今天下午连接电脑玩下mission planner后(没有改数据) ,发现放上电池后,遥控器无法让电机转动了?   接着我开始测试了,          (1)将apm连接电脑的mission planner,试着拨动遥控,发觉油门各个部门有响应的!(证明遥控、接收机和apm飞控没问题)
     (2)再给四轴安装上电池,正常响应,四个桨都会动一下,(证明电池、电调和电机的电路没问题)
      (3)电池给四轴通电后,分别拔开每个电调和主板的连接线,都会出现滴滴的提示(证明电调和主板的链接也是没问题的)
那现在为什么遥控器不能控制电机转动呢?求帮忙....看到帖有想法就帮帮我吧,身为新手不容易呵

网友:
刚刚玩,还不是很清楚 帮顶

网友A:
你是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遥控器

DEVO 7E,这个型号的遥控器

网友B:
亲。。你解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你解锁了吗?

当然解锁了,桨不会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解锁了,桨不会动

看输出那边。有没有正常输出。。。然后确保是armed,电调插电了没?行程校准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输出那边。有没有正常输出。。。然后确保是armed,电调插电了没?行程校准了没?

我的帖修改下了,你再看看,你说的后面那几个我不太懂,能说清楚点吗,O(∩_∩)O~,麻烦麻烦你了,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