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心啊,再试一次3.12问题有所改善,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我!

楼主(2013-05-18):
谢谢各位的帮助,摇杆校准问题已经解决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GPS模式悬停原地转向,还是会飘,一旦停止推杆回中,机子会自己往一边走,不推杆修正就会一直往一个方向走,而且推杆会后位置定不住。如果只是悬停前后左右地推杆,停止推杆回中后,机子能自己定下来,唯一的问题出在悬停转向及航线转向的问题上,抗风能力比2.02好很多。

网友A:
是不是naza-m本身的硬件问题啊?要不dj为什么紧跟着就出个v2呢?估计要换硬件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dj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naza-m本身的硬件问题啊?要不dj为什么紧跟着就出个v2呢?估计要换硬件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dj给 ...

估计是固件程序问题,硬件没问题的。不然悬停四面打方向不会松杆即停,意味着固件一直在改进中,希望最后一关能解决就好了。

网友:
我升级3.12后,感觉还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固件程序问题,硬件没问题的。不然悬停四面打方向不会松杆即停,意味着固件一直在改进中,希望最后 ...

那v2出来干嘛,现在有童鞋测试了3.12的gps还是老样子,dj为什么不一起升级gps呢?要让v1和v2有区别吧。要不还有谁买v2

网友B:
关于GPS飘问题。我发现GPS在飞了一会后,定点和2.02一样。这我发现的。DJI能不能把上电预热时把GPS也一起预热呢?还有就是3.1的固件姿态模式太稳了,没风的情况下一动不动,这点要表扬,把GPS问题解决了NAZA-M就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GPS飘问题。我发现GPS在飞了一会后,定点和2.02一样。这我发现的。DJI能不能把上电预热时把GPS也一起预 ...

呃,NAZA-M 完美了,你让WKM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v2出来干嘛,现在有童鞋测试了3.12的gps还是老样子,dj为什么不一起升级gps呢?要让v1和v2有区别吧。要 ...

如果把NAZA M整成V2一样那V2找谁买啊哈哈。

网友D:
我咋觉着 已经非常完美了  就是失控返航 总是有2米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咋觉着 已经非常完美了  就是失控返航 总是有2米的误差

失控返航有误差就是因为GPS模式下固件没有做好的缘故,并不完美啊。

网友E:
这世上哪有完美的玩意,我升级后飞了两块电,一块好,一块飘,目前暂时停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咋觉着 已经非常完美了  就是失控返航 总是有2米的误差

民用级别的GPS,2米你还想怎么样? 要精确到2cm吗? 当年美国炸中国大使馆也才是这个精度。

网友F:
估计是指南针该校准了,或者旁边有干扰,有一次我的和电池靠得比较近,就出现了LZ的问题,后来挪GPS,重设安装位置,重校指南针就好了

网友G:
呃,说下个人看法,V2我也升级了,说下个人感受,总体感觉确实比V1好很多。至于各位说的起飞往一边漂的问题,在进行高级校准之前,最好给手机装个气泡水平仪,平绑机架上,调整机架尽量的水平,再做高级校准,另外,飞行上电前,机体尽量保持水平,飞机上电后至返航点锁定完成(绿灯连闪)之前,尽量不要去动机身,让传感器有个稳定的环境完成零点中位检测。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起飞后往一边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呃,说下个人看法,V2我也升级了,说下个人感受,总体感觉确实比V1好很多。至于各位说的起飞往一边漂的问题 ...

现在是起飞不飘,定点也不飘,定点转向就会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呃,NAZA-M 完美了,你让WKM情何以堪.

我说的是NAZA-M完美,NAZA和悟空是不同等级的产品能放一起比嘛。

网友:
继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呃,说下个人看法,V2我也升级了,说下个人感受,总体感觉确实比V1好很多。至于各位说的起飞往一边漂的问题 ...

同样的机架和配置,全部沿用NAZA M的,连GPS的位置也一样,已经校准过,旧固件可以不飘,为什么新固件就会飘?难道升级固件就会被电磁干扰?这已经说明是固件问题了,看有没有人新购一个V2的GPS装上去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同样的机架和配置,全部沿用NAZA M的,连GPS的位置也一样,已经校准过,旧固件可以不飘,为什么新固件就会 ...

我的老版以前也有定点转飘的情况,新版固件也有定点不转的情况,这个和当天的GPS信号,和天气,电磁环境都有关系,这样得出结论还不够严谨,应在同一地点飞完老固件立马刷新固件,每组测试三次,看到底定点转有何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老版以前也有定点转飘的情况,新版固件也有定点不转的情况,这个和当天的GPS信号,和天气,电磁环境都 ...

基本参数相同,地方相同,GPS摆放位置一样,旧固件和新固件同时使用GPS模式,悬停转向新固件会出现飘的现象,旧固件没有问题,我想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世上哪有完美的玩意,我升级后飞了两块电,一块好,一块飘,目前暂时停飞

我也觉得有些不稳定,时好时坏,早上稳定,晚上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指南针该校准了,或者旁边有干扰,有一次我的和电池靠得比较近,就出现了LZ的问题,后来挪GPS,重 ...

回去把电池装到机身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