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锁尾电机用哪一款好,老手推荐一下,要有刷的!!!!!!!

楼主(2013-05-18):
原厂的自带的有刷尾电机,尾吧总是飘,目前只练悬停,不想改无刷,请大家推荐一款锁尾好的有刷电机和尾桨,谢谢了

网友A:
华科尔V120d06尾巴,很强大,用在这个飞机上无刷都死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V120d06尾巴,很强大,用在这个飞机上无刷都死死的

刚淘宝了一下 齿轮6块 架子22 转接架7 还不带电机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淘宝了一下 齿轮6块 架子22 转接架7 还不带电机 太贵了

不要转接架,用方尾管,绕点胶带就行

网友:
911的主马达,小四轴的桨。
如何固定,要花点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