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焊锡丝修补螺牙严重磨损的梯形丝杆铜螺母

楼主(2013-05-18):
前些天发现小车铣的丝杆螺母滑丝了,拆下来看后发现已乎都没有牙了,彻底无语了,今天要干活,没办法,根本用不了了,只好想办法,原本打算去买个螺母的,但不知道哪里有卖的,再加上天热不想出去,于是想办法来弄,原计划用塑胶来补,试了一次,没摇几下就没用了,只好另想办法,想了一会儿决定用焊锡丝来试试,于是把半边螺母拆下来,中间打了几个孔,然后中间放一点焊锡丝后放到煤气灶上烧,直到焊锡全部熔化后过一小会儿时间就用尖嘴钳夹起来放到丝杆上,用力压合在丝杆上,然后效果很不错,至少用起来没问题了,因为焊锡跟铜可以焊上,所以强度还不错,至少这个螺母以后是不用买啦!

网友A:
用石膏也可以!

网友B:
早晚要换的,这玩意估计没谱。

网友C:
这个没事了,估计丝杠就撑不住了

网友D:
这个东西应该不容易磨损到这份上  怕是你的撕杆有问题

网友E:
人才,这办法都能想到

网友F:
用巴氏合金要好些

网友G:
不靠谱啊

网友H:
你都把他分尸了还说不用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石膏也可以!

不会吧,你是说用石膏做模子铸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强度够吗???????

怎么说呢!比铜的肯定差了,但比我拆下来时已乎没有一点牙的情况还是好太多啦!现在用起来比刚买回来时还顺手(买来那牙就磨没了,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晚要换的,这玩意估计没谱。

自己用嘛,磨没了再上煤气灶上烧烧,就行了,这个弄一次估计用个年把时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事了,估计丝杠就撑不住了

锡比铁软太多了,丝杆绝对没事

网友I:
这个能用个年,不说明话了。用铜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应该不容易磨损到这份上  怕是你的撕杆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啊!这是买的旧床子,也不知道它的原主人是怎么个暴力虐待它的,丝杆倒还好,必竟螺母本身就是损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才,这办法都能想到

过奖!这叫就地取材,废物利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巴氏合金要好些

巴氏合金真不知道,再说俺的条件,就一个煤气灶能烧化的才行,再说凑合着用也行,烂床子,精度啥的都没有,完全没必要用太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靠谱啊

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都把他分尸了还说不用买

冤枉啊!分尸这么残忍的事俺可不忍心干啊!买回来就是这样的,也不知以前的主人怎么个用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能用个年,不说明话了。用铜焊吧!

我用的频率不太高,年把应该没问题(真有问题再拿下来烧一回嘛,也就十来分钟的事),铜焊我真的没有设备,自己能弄的只有这样了,算是最便宜的解决办法了吧。

网友J:
锡不耐磨,估计用不了几天。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用焊锡来修补螺母跟用石膏没什么区别,现在补好能用并不是说焊锡起到作用,而是还有哪几个没烂的齿在支撑着,锡这软金属在这受力部件中根本就起不了作用,几下就磨损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锡不耐磨,估计用不了几天。

希望不要这么不经用,等到不行了我再来看这贴,就知道能用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用焊锡来修补螺母跟用石膏没什么区别,现在补好能用并不是说焊锡起到作用,而是还有哪几个没烂 ...

原来你说的是这意思啊!不过现在受力的确实是锡而不是那几个烂到根的齿,因为我没对准齿,所以偏了小半个齿左右,你看照片可以看的出来的,这个螺母受力也不算大,必竟车刀传递的力主要被轨道分散了,螺母倒也受不了太大的力,必竟只是个小车嘛。不过等到用不了时我再来看看这个倒底能支撑多久。

网友K:
这么的修补法,用在应急是可以啦!长时间用嘛就.................

网友L:
楼主人才,这都给你想到。

网友M:
趁現在將就能用時
趕快車個青銅螺母出來才是王道啦
錫太軟了
別說幾天了
有可能走沒幾刀就磨沒了

网友N:
同意校长的说法

赶紧车个铜的才是正道

顺便问一句 这床子是不是就半边螺母 而且丝杠上还有个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的修补法,用在应急是可以啦!长时间用嘛就.................

确实是应急,现在看看到底能用多久,本身我用的频率不高,估计还是能用些日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人才,这都给你想到。

嘿嘿,过奖,俺这属于被逼无奈死马当活马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趁現在將就能用時
趕快車個青銅螺母出來才是王道啦
錫太軟了

校长何时光,复,大,陆啊?这边可是有很多受苦同胞盼着呢哈哈
现在确实是暂时用,车青铜螺母我这里是没有条件的,因为手头上就这个小车铣,别的啥都没有,如果能车那自然早就弄了,如果以后碰到卖螺母的再买,现在就这么先用着吧。
你那个取合金的想好办法没?如果量很大的话可以设计个小自动机来做可能更好些,用个振动盘选料,过一横向轨道,然后高周波加热,再用电机振动或电机带动弹簧敲打把合金头分离开,这样的优点是分离比较干净,可见,不过相对来说开始投资成本要高了些,(自动机成本应该1W左右以可以做出来,这个振动盘可能是最贵的部件,电控用plc可能就贵点,如果先期用全手工送料,那电控及振动盘都可以暂时不加,那成本基本上就是轨道部分了。高周波另计)不过使用成本倒是会低很多,也没那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同意校长的说法

赶紧车个铜的才是正道

主要是没条件车螺母才这么干的。

我这个确实只有半边螺母,丝杆上我没注意有没有键槽,这个床子是白鹰H400的小车铣,买的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巴氏合金真不知道,再说俺的条件,就一个煤气灶能烧化的才行,再说凑合着用也行,烂床子,精度啥的都没有 ...

巴氏合金(Babbitt metal),具有减摩特性的锡基和铅基轴承合金。由美国人巴比特发明而得名。因其呈白色,又称白合金,乌金。
  巴氏合金——一种软基体上分布着硬颗粒相的低熔点轴承合金。有锡基、铅基、镉基三个系列。锡基巴氏合金的代表成分(质量分数)为:锑3%~15%,铜2%~6%,镉<1%,锡余量。
  铸造锡基巴氏合金ZSnSb11Cu6固相点温度为240℃,液相点温度为370℃,其最高使用温度不得超过100℃,摩擦系数在有油时为0.005,无油时为0.28
按国家标准,巴氏合金可以分为锡基合金和铅基合金两种。铅基合金的强度和硬度比锡基合金低,耐蚀性也差。所以客户在使用巴氏合金的时候,通常选用锡基合金,其常用的牌号有ZChSnSb116ZChSnSb84ZChSnSb88等。尽管铅基合金的性能没有锡基合金好,但是有许多客户仍然选择使用,因为它使用起来比较经济,其常用的牌号有ZChPbSb16162ZChPbSb1161等。
  巴氏合金(包括锡基轴承合金和铅基轴承合金)是最广为人知的轴承材料,具有减摩特性的锡基和铅基轴承合金。由美国人巴比特发明而得名,因其呈白色,又称白合金,其应用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代。具有减摩特性的锡基巴氏合金和铅基巴氏合金是唯一适合相对于低硬度轴转动的材料,与其它轴承材料相比,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压入性,广泛用于大型船用柴油机、涡轮机、交流发电机,以及其它矿山机械和大型旋转机械等。
  组织特点是,在软相基体上均匀分布着硬相质点,软相基体使巴氏合金具有非常好的嵌藏性、顺应性和抗咬合性,并在磨合后,软基体内凹,硬质点外凸,使滑动面之间形成微小间隙,成为贮油空间和润滑油通道,利于减摩;上凸的硬质点起支承作用,有利于承载。
  主要合金成分是锡、铅、锑、铜。锑、铜,用以提高合金强度和硬度。巴氏合金的组织特点是,在软相基体上均匀分布着硬相质点,软相基体使合金具有非常好的嵌藏性、顺应性和抗咬合性,并在磨合后,软基体内凹,硬质点外凸,使滑动面之间形成微小间隙,成为贮油空间和润滑油通道,利于减摩;上凸的硬质点起支承作用,有利于承载。巴氏合金除制造滑动轴承外,因其质地软、强度低,常将其丝或粉喷涂在钢等基体上制成轴瓦使用。巴氏合金分锡基(见锡合金)和铅基合金两种。后者含锑10%20%,锡5 %15%,为防止成分偏析和细化晶粒,还常加入少量的砷。铅基合金的强度和硬度比锡基合金低,耐蚀性也差。
  巴氏合金主要使用于大型机械主轴的轴瓦、轴承、轴衬、轴套。如:水泥机械、钢铁机械、化工机械、造纸机械、石油机械、船舶机械、压缩机械、煤矿机械、选矿设备等等,还可以用在大型机床上来取代黄铜,效果也很好。
  巴氏合金除制造滑动轴承外,因其质地软、强度低,常将其丝或粉喷涂在钢等基体上制成轴瓦使用。为防止成分偏析和细化晶粒,还常加入少量的砷。

网友:
其实楼主大可以在焊锡里面加上铜粉 铜粉多 焊锡少会好很多的

网友:
确实不靠谱.

网友:
小车没有这么大的导成吗,
可以试试自己车一个, 铜好加工,不需要开车,
用白钢刀,手转卡盘一点一点上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应急,现在看看到底能用多久,本身我用的频率不高,估计还是能用些日子的。

小心的使用,是可以用些日子,不过在密度方面,它是会慢慢的偏移哦。

网友:
应急用一下,还是买个螺母吧,或者找人加工一个。

网友:
你胶用错了,哈哈,上某宝买导轨修复胶或叫超滑涂层的东西,跟你的修复方法接近。

网友O:
这样也行?

网友P:
既然能凑合着干了,就车一个好了,一劳永逸。

网友Q(2020-02-03):
人才,应急还行!佩服!

网友R:
我觉得用铸铝或者铸铜更好点。当然前提条件是自己要有小高温熔炉

网友S:
加点铜粉熔合焊锡可能会提高耐磨

网友T:
半边螺母就是个设计缺陷,丝杠在受力时必定是“弯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