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断刀片不是通用的?

楼主(2013-05-18):
拿朋友的京瓷刀片,无法装在我买的通用的刀杆上,我量了下刀片高度是5mm,而刀杆装刀片位置的高度是6mm,郁闷了,拿了他30片切断刀片,但是买的刀杆不是同用的,要买专用的刀杆吗?

网友:
自己做个万能刀杆

网友A:
不同的切斷刀有不同的刀桿
即使高度相同
下面的v槽仍有正v及倒v兩種
我沒看過通用的刀桿
個人所知每間的都不同

台灣常用的切斷刀是
sandvik的n151系列
kyocera的tkn3
及iscar的gtn3
三種都是霸王切斷刀的刀型
需要配刀板才能用
除切斷開槽外
還能左右移動作端面切削
所以有朋友問我切斷刀要找那一種
我會告訴他們
"你有辦法找到大量且便宜的刀片,用下去就對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切斷刀有不同的刀桿
即使高度相同
下面的v槽仍有正v及倒v兩種

看来是专业人士,我是半路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切斷刀有不同的刀桿
即使高度相同
下面的v槽仍有正v及倒v兩種

谢谢了,虽然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但是确实比较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