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MEGA2560,能接APC802数传吗?

楼主(2013-05-18):
我用MEGA2560和GY-86组APM 想问一下APM能支持APC802吗

网友A:
接口对就可以了。。什么模块只不过是中间的媒介不同。。实际软件不用更改

网友B:
额。。实际上你会发现apc速度太慢。。不够。。

网友C:
过路,帮你顶一下

网友D:
为了距离,你只能使用低速的传输速率。低速情况下,数据更新速率严重不够。我用9600bps,用MWC最多实现1hz的地面站更新速率,再大的话,通信就要冲突了。

网友E:
我也想这么干!3DR功率太小,xbee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