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电机行程搞反啦,怎么办?

楼主(2013-05-18):
花牌2836,3860KV
好盈 Pentium 40A 无刷电子调速器[带BEC]
遥控:T8FG

电机,新电调。手贱不小心弄错了。现在故障是:油门在最高位:电机不转,油门最低:电机转速最大。
怎么整?

楼主:
高手指点下呢

楼主:
谁知道?谁知道

网友:
遥控器上设置一下  可能设置反向了

网友A:
控上面油门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B:
。。。。。。
遥控器上设置个反向。。10秒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面油门通道设置反向。

谢谢,螺距不需要跟着反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遥控器上设置个反向。。10秒钟的事情。。

原来是T8FG问题,奇葩的,油门需要设反向

网友:
不知道具体原因,好想所有都要设置油门反向后,油门最低点才在下面,至少我的10C都是的。

网友:
我有过这样的情况 不过是几年前的事了

你油门通道设置反向  如果开遥控电机不会转 那把微调往下调  这样就OK了

网友C:
FUTABA的遥控器油门通道都要设置反向的,这是对使用者的一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的遥控器油门通道都要设置反向的,这是对使用者的一种保护。

原来如此,学习了。以前用天九没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