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高级保护模式

楼主(2013-05-18):
接收机高级保护功能
如果选择开启,则飞行过程出现下面的情况时,飞行器将触发失控保护功能。 根据飞行器高度不同,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 1.低于100m时,A/E/R三个通道不    在中位,
  • 2.高于100m时,A/E/R三个通道不在中位,或T(油门)在中位以上,

在GPS或姿态模式下,满足条件1或2,且A/E/R/T四个通道数据都无变化,持续时间20秒后,飞行器将自动悬停,之后10秒内A/E/R/T四个通道仍无变化,则认为接收机数据异常,自动进入失控保护。

有以下疑问:
1.如果飞机在100米以下,向前推杆超过30秒会不会自动返航了?是3个通道不在中位还是1个通道不在中位30秒就返航?
2.如果飞机在100米以上,推油门超过30秒会不会自动返航了?

楼主:
希望DJI解释一下

网友A:
我表示没看明白,是新版V2的说明书吗?

网友:
这说明书确实有些难理解。

网友:
楼主的问题问得好!俺也想知道答案,请大疆技术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没看明白,是新版V2的说明书吗?

随固件3.12发布的“快速入门手册V1.04”中对“接收机高级保护功能”的描述。

网友:
同问  如果是绕着某个物体拍  超过时间会触发此功能  自动返航吗?

楼主:
DJI没看到吗?

网友:
LZ您好,接收机高级保护功能,主要是针对少部分客户碰到的接收机异常后无法操控的问题,相当于增强型的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功能;根据需求可在调参软件中选择开启或关闭;

针对您的两个问题:
1、A/E/R三个通道不在中位,是指任意一个通道不在中位,不在中位即意味着有飞行指令,如果有飞行指令,且30s内该命令没有任何变化,可能代表接收机异常;飞行中操纵杆的微小变化都能监视到,只要飞行中有遥杆动作,就不会触发该失控保护功能;具体是返航还是降落,与失控保护设置有关;

2、飞机在100m以上时,如果油门一直在中位以上且无变化(无遥感动作),持续20s无变化将进入悬停,10s内仍无变化则将触发失控保护;
因此,当开启该功能时,飞行过程中经常操作遥杆即可避免触发失控保护;

楼主:
我的遥控器没出过问题,我看还是关掉接收机高级保护功能比较好

网友:
我升級3.12後就開啟此功能了,打算先試試看功能如何,再確定要不要關閉此功能。

网友:
越看越不明白。20秒,什么都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