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怎么重设电机行程?

楼主(2013-05-18):
花牌2836,3860KV
好盈 Pentium 40A 无刷电子调速器[带BEC]
遥控:T8FG

电机,新电调。手贱不小心弄错了。现在故障是:油门在最高位:电机不转,油门最低:电机转速最大。
怎么整?
谢谢!

楼主:
所以想重设下电机的行程

网友:
你的控设置反向油门了吧

网友:
最喜欢技术贴什么的。 顶一下 。不能沉。

楼主:
原因知道了,是FUTABA为了安全起见,油门必须反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知道了,是FUTABA为了安全起见,油门必须反向

每个控都有反向设置

网友:
那是正反舵设置
新电调最好再设下行程

网友A:
搞不懂FUTABA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小麻烦。说是为了安全起见,个人感觉反倒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FUTABA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小麻烦。说是为了安全起见,个人感觉反倒不安全!

同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知道了,是FUTABA为了安全起见,油门必须反向

这个跟安全有什么关系?一般人都是习惯把油门打到最底吧。

网友:
油门通道正反向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1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