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PRO DFC 和华系120D02S比较

楼主(2013-05-18):
怎么感觉悬停还没有02S稳,02S我比较稳定了,能停在乒乓球拍上,简单航线也可以了,但是450是各种飘,机器是卖家帮我调节好的,调节方面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吗,或者帮我推荐一个450等大机,能达到02S的稳定就可以了,起码买个飞机也想飞飞航线啊

楼主:
麻烦大家看帖后,鼠标抖一下,帮我顶顶

网友A:
450用3轴陀螺仪,02s用6轴。450手感和华科尔的gcp最接近,因为只有gcp用的是3轴,其他都是6轴(还有mini cp的伪3轴,其实是6轴)

网友B:
3GX吗?换山8试试~

网友:
800比450稳

网友:
楼主450没调好
450比02S稳

网友C:
头次听说02比450稳

网友:
我也有亚拓450和02S,02S怎么可能比450稳啊,显然楼主没有调好飞机。
不过俺是GV8000。

网友:
因为02S是六轴,你想要450有6轴手感,可以试试泉速那个一体接收机不错

网友D:
光讲悬停的话new 02s绝对比450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讲悬停的话new 02s绝对比450稳

是啊,我就是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吗?换山8试试~

有卖家说,3GX悬停是飘的,让我用EBAR,说立马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次听说02比450稳

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啊,

网友:
没调好吧

网友:
你把3gx换成K8v8就知道了。

我有3gx450和k8 450

网友:
3GX是有点飘。换个K或者V爸你会感觉不一样。

网友:
换个1400的色福vbar你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的三轴没调好吧

网友:
这能比吗?

网友:
楼上都是瞎扯。。。
手法问题。总结完毕

网友:
此贴必火!我看到也震撼了:亚拓450PRO DFC 和华系120D02S比较

网友:
飞机没调好吧,

网友:
不是吧,我两台450都用的3GX,果断买个k8试试效果

网友:
02S是比较好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50用3轴陀螺仪,02s用6轴。450手感和华科尔的gcp最接近,因为只有gcp用的是3轴,其他都是6轴(还有mini cp ...

那旧的v120d02s呢?

网友:
很好很強大幫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旧的v120d02s呢?

旧的o2s和450操作感觉比较像,不过更灵活,45动作慢些。新02s旋停和航线不错,3d由于舵量小,翻的半径大,不爽。

网友:
450舵機和電調接頭改d02s,再把d02s接收機移到450也是很好飛

网友:
6轴会自动回中 肯定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用3轴陀螺仪,02s用6轴。450手感和华科尔的gcp最接近,因为只有gcp用的是3轴,其他都是6轴(还有mini cp ...

这个兄弟说道重点了。。。。玩450的才是技术。。02S没意思!原来的3轴还行!新版的6轴!

网友:
450 和120比悬停,看不差别的,要玩3D才有区别

网友:
那次想把450降落到控箱上,但感觉450来回飘!可能灵活度太高了把!用的MB

网友:
华科尔450D01配D10控2000多点

网友:
六轴陀螺仪超稳 主轴弯了飞起来一样稳

网友:
入450吧,或者500

网友:
这不是一个档次的 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450比较灵活   你要稳买个锤子机绝对稳

网友:
我的450用3GX,悬停时确实感觉飘得很

网友F:
换个双桨的更稳,唉

网友G:
你的怎么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