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遭遇掉高,运气好,损失不大

楼主(2013-05-18):
前天刚换了电机,昨天试飞,感觉不错,今天带上相机试飞想再调调参数,刚起飞40秒时遇到一次抖动,拉回来试试,看没有问题,继续飞,到30米左右,2分35秒时出现抖动,往回拉,没反应,推油门也没反应,最后没能阻止掉下来,冲到坠机地点,首先看电池是否有电,3s11.8V,明白了,终于让我遇上了,幸运的是全油门掉在了草地上,下坠的速度不算太快,损失电机座一个,这种结构也是震动太大引起的?

昨晚半夜修好,今天试飞,把感度调低,150,150,140,170很不稳定,向左打舵向左很快的飞,向右打舵向右很快,很难控制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种650机架只能用12寸及以下桨和2212系列电机,否则结构强度不够!容易产生共震!

网友B:
X650嘛我的和你的一样。  报一下 配置和感度 大家分析一下嘛。

网友C:
兄弟真是万幸啊,要是掉水泥地上。心疼死了。没大事就行。

网友:
还行
损失不大

网友:
木有osd,估计比较难分析出原因,只能先检查总重、电机、电调、桨的匹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650机架只能用12寸及以下桨和2212系列电机,否则结构强度不够!容易产生共震!

听着有道理

网友D:
这不同之前掉高的现象

网友E:
3S电池放到10.5V降落都不会有事,这个下降拉不起来像是动力配置的问题。
还有这个布线方式是有隐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真是万幸啊,要是掉水泥地上。心疼死了。没大事就行。

这也是我最开心的事,要知道当时飞机上挂的是5R,我不想搞清楚是谁的责任,只想搞明白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电池放到10.5V降落都不会有事,这个下降拉不起来像是动力配置的问题。
还有这个布线方式是有隐患的

动力配置应该没有问题,tm3508 kv700 1147碳浆 60%-70%油门轻松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同之前掉高的现象

我觉得因为飞机整体不重,才两公斤多点,在坠机过程中电机一直还在转,飞机下降的速度并不是太快,所以损失不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650机架只能用12寸及以下桨和2212系列电机,否则结构强度不够!容易产生共震!

这个机架带两公斤多点的东西还是可以,我觉得正因为机架软,所以会有部分震动被过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650嘛我的和你的一样。  报一下 配置和感度 大家分析一下嘛。

配置是tm3508 kv700+1147碳浆+飞腾30a+3s6600mah 感度好像是170 170 150 220 好像是这样 刚准备先试试再调呢 结果。。。。

网友F:
全油门掉在地上……………………这个听起来怎么感觉怪怪嘀

网友G:
我用2212电机,感觉还不错

网友H:
感度好像是170 170 150 220
这个感度太高了,基本上这个配置不超过150

网友I:
运气差点 要是落在那丛小树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度好像是170 170 150 220
这个感度太高了,基本上这个配置不超过150

我也在怀疑是不是感度太高的问题 ,明天调低再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运气差点 要是落在那丛小树上就好了......

已经很幸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油门掉在地上……………………这个听起来怎么感觉怪怪嘀

全油门还能掉在地上这个确实是比较难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2212电机,感觉还不错

我在这个机架上试过双天4010 恒力4830,现在是tm3508 只有tm3508我最满意

网友:
看的心惊胆战的,不知道到底是悟空问题还是其它原因造成!

网友J:
修好 继续飞

网友:
在学习中,邦顶一下

网友:
一切发生的很温和~

网友E:
3S KV700 1147是谁教你这么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 KV700 1147是谁教你这么配的?

那应该怎么配呢?1238?4s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修好 继续飞

昨晚半夜修好,今天试飞,把感度调低,150,150,140,170很不稳定,向左打舵向左很快的飞,向右打舵向右很快,很难控制

网友E:
建议去tm官网看一下3508在你这个配置下的动力有多少就知道了
2000g以上用3s是比较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去tm官网看一下3508在你这个配置下的动力有多少就知道了
2000g以上用3s是比较危险的

您的意思是3508配3s和1147动力小了?是不是应该配4s和1238?请明示

网友:
感度的确不是很低的

网友K:
小炸调情,大炸伤心……

网友:
楼主,请PM您的qq给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炸调情,大炸伤心……

这个算是小炸还是大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是小炸还是大炸呢

绝对是小炸

网友:
损失很小啊!很幸运!貌似动力不足造成的!悬停油门最好在50%以下比较安全!

网友L:
感度够高的,我以前玩650架子 2300克起飞重量,V2216KV800电机,4S电,感度120-1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度够高的,我以前玩650架子 2300克起飞重量,V2216KV800电机,4S电,感度120-130左右

v2216能带起2300克?我也有v2216也是kv800 但是从来没有尝试过带那么重

网友M:
3S电池确实有点小了,不是满电压的情况下,还真容易出现电力输出不够的问题,建议更换4S电池

网友N:
xa研究n久的完美动力配置是  800kv配1147  4s5800电池。我是690kv 1238桨 4s5200.   楼主这个配置低电压的确会动力不够

网友N:
顺便问下楼主的电机座是掉下来砸断的,还是自己震断的?如果是自己震断的就不能再用这个了

网友:
要小心翼翼飞了

网友O:
介紹一個網站給你計算一下你的配置,3S明顯會動力不足。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htm?ecalc&lang=cn

3S 的計算

4S 的計算

网友:
我前两天飞哪吒 遇到你这种情况  悟空 还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v2216能带起2300克?我也有v2216也是kv800 但是从来没有尝试过带那么重

是的,算上4S5100电池,全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M:
3S电池确实有点小了,不是满电压的情况下,还真容易出现电力输出不够的问题,建议更换4S电池

已经更换4s 5200mah和123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介紹一個網站給你計算一下你的配置,3S明顯會動力不足。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htm?ecalc&la ...

谢谢哦, 已经换了4s和1238了,明天试拍,然后给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xa研究n久的完美动力配置是  800kv配1147  4s5800电池。我是690kv 1238桨 4s5200.   楼主这个配置低电压的确 ...

我后来仔细想了想也觉得可能是电压低了,所以已经换4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顺便问下楼主的电机座是掉下来砸断的,还是自己震断的?如果是自己震断的就不能再用这个了

是砸断的,断的这面先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