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关于电机和浆的关系

楼主(2013-05-18):
知道高KV要用小浆,低KV用大浆,这个应该是
电机
相同功率时的比较,但是,,如果同一个KV值,,一个电机200W,一个电机400W,那么明显应该400W的电机可以大点的浆吧,,,这样就糊涂了,,请教高手,,究竟电机多少KV,多大功率,可以配多大的浆呢???真心求教

网友A:
看看电机厂家的推荐吧,都很详细的

网友B:
正常来讲~同一KV输出功率高肯定要体现出来~不是转速就是扭矩~转速一定扭矩输出就高~必然桨的搭配要大一些~至于说配多大桨~一般都是靠经验和试~桨这东西你不可能就一个~大家平时所说的搭配方法也是靠经验总结出来的~但不一定都可以拿来直接用~没有什么一定~说这个KV这个功率就必须配多大的桨~根据具体情况~多少会有差距~所以说这个你还是真到你用的时候有具体船型具体动力配置再来讨论配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