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真很难飞

楼主(2013-05-18):
昨天买了个兔斯基小四轴发觉比想象中难飞很多,给小油门有一个电机不转,要推大油门才可以起飞,起飞了偏到一边去,怎么调控都一样,是什么问题呢,我见视频中各位大侠都飞得很好吖,请大家指导一下,如果玩不来就想出了买船玩,昨天才刚到的,带五块电池,三机份桨,四个电l机,两条冲电线,一共花了412元    喜欢的带价来如果有高手可以教我飞我就不想卖了

网友:
越小越灵活,慢慢练着吧
这点耐性没有的话船也一样不好控

网友A:
把那个电机换了试试,之前我的x200也是这样,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电机换了试试,之前我的x200也是这样,换了就好了。

你的X200换了什么样的电机?PM个地址呗,我的X200有两个电机出问题了,正发愁呢,原厂电机价格太坑爷,纠结啊

网友:
不提了,我换的是原厂的,25元一个,共计换了两个。小区小啊,净往树上,墙上撞,第3个也坏了,不想换了。

网友:
今天上午刚刚收到兔斯基 找了个安卓手机简单试了下 重力感应比触屏好控制 楼主要注意 插电和対频的时候尽量保持机身水平  这样起飞就不会跑偏  这个跟直机対频的原理是一样的 确保陀螺仪工作正常

网友:
不是的 。。问题是这样的。

你尝试用遥控器解锁和判断通道正反的时候,尝试的次太多,有的手势可能刚好打到加速度和陀螺仪微调上面。导致我设定的水平位置被破坏。
比如刚开始我设定的水平误差是0吧,你尝试手势解锁的时候把误差打到了10,然后飞机的水平位置就变化了。飞起来自然是偏的。

你重新找下水平就好了。

网友:
解锁把误差可能打到底10,不懂,解锁怎么会打误差,这个误差哪里设的?

网友:
情况跟楼主一样  后来解决了

原因就是在接电池时不要拿在手上,放在水平位置,尤其闪红灯自检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水平点自检,你平就飞的平,你歪就飞的歪

网友:
是你插电源没有放水平、
给小油门有一个电机不转、就是因为你偏了、、
自己再慢慢弄吧、
小的飞起来很好玩的、
有空加我QQ吧、我也在玩、1002483012

网友:
起飞就跑是水平没校准吧。总体来说小的比大的难。飞好了大的再来练小的吧。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不?通电的时候就校准了一次imu水平位置,放的不平,飞机误认为平了,结果飞起来就会漂移,厉害的甚至起飞时直接打浆,侧翻

网友:
200收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