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D4825 电源改装失败,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5-18):
今天有空,把手头的一台华为HD4825 电源进行了改装,完全是按网上广为流传成功的经验(如图),但按图索骥完工后,开机只有风扇高速运转,显示屏只显示“1”,继电器也没有闭合的声音,面板上的一排灯全不亮,请高手帮助分析,谢谢了。

网友:
介个
偶真的不懂
帮顶!

网友:
我看着应该是个高频电源,改想得到什么结果

网友:
原来两头的风扇要接上,不然就保护.

网友:
以前也淘了个电源想改可调,看见密密麻麻的像蚂蚁的东东就没敢下手,顶楼主。

网友A:
这个图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有吗?

后面也按这个要求,接上了的。

网友:
多圈电位器要焊3根线才行,你的图焊了2根线那是肯定不行的,祝你成功,

网友:
帮顶!
想改可调

网友:
改好用了,去年的
你的改之前正常吧,是不是割错那个线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根据大家的建议我又检查了一遍线路,确认没有割错线路和焊错线,我甚至已恢复到原来状态,但故障依旧,估计什么零件坏了。

网友:
买了一台改好的路过

楼主:
问题找到了:有一个管子的脚脱焊,重新焊接后保护解除,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改好电压?~?。电流?~?。谢了,我也想改一个。

楼主:
改好后:电压2.5-59v,电流800ma-25a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卖家给的图有一张严重看不清,不过改完了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B:
据店家还有一个改为电压3/100电流20a的方法哪位有。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有一个管子的脚脱焊,重新焊接后保护解除,能正常工作了。

恭喜了,我正在准备买一个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店家还有一个改为电压3/100电流20a的方法哪位有。谢了

这个改100v,改估计好改的,但要动大手术了,可能变压器都要重新绕一个,电路改动比较多,会造成电源不稳定。一般改个60多伏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厉害 ,挺喜欢这电源了。这电源空耗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