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在设备上打孔的?必须要用磁座钻吗?好贵啊……

楼主(2013-05-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用充电钻+角尺

网友:
手电钻,孔从小到大。磁力钻也不是一定能钻得直。也要看你吸的面好不好

网友:
都是用手Q钻加眼睛瞄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出来的孔,莫名其妙的就跑一边去了,圆心跑位了

要先定位,就是冲子先冲个定位眼,慢慢钻,钻头用新钻头

网友:
要精度好的钻头最好要磨下

网友:
做个简易架子 夹住电钻 把夹子固定在工件上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好像不容易

网友:
就用家里不能调速的几十块钱的手电钻,小孔还好些,稍大的就得断续着加电,讨厌的很但没办法。钢还好些,铝经常跑偏。

网友:
都有同感.不好打.

网友:
打孔平面上有其他安装孔吗  要求同一平面 不同平面就加垫子垫到同一平面 1个或 2个孔    量出要打的孔到安装孔的中心距  找一块厚一点钢条做一个钻模具 。没有安装孔就用夹子夹住钻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