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我的911出问题了飞不了,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5-18):
今天飞的时候撞墙了,直接从三楼的位置摔下来。现在出问题了,现在是,主,尾桨动一下后就不动了然后就是重新对频中。再动一下后然后又重新对频。求大神问题出在哪?

网友:
电路板故障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A:
speed得兄:

是晶振或天线炸鸡脱焊了。

(1)  在银色小圆柱形的晶振和接收天线的脚位补焊。

(2)  要用低温焊笔,少锡,小心不要热坏旁边的零件。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ed得兄:

是晶振或天线炸鸡脱焊了。

陈伯来解答了,多谢陈伯!很久就知道陈伯很热心了,今知真的是这样啊。

楼主:
陈伯,我在淘宝网上查了没有低温焊笔只有什么助焊笔的东西,你说的是不是就是30W的电烙铁?

楼主:
陈伯,电烙铁有30W的40W,60W的,应该买哪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伯,电烙铁有30W的40W,60W的,应该买哪一个?

主板补焊用30W的,安全。

陈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eed得兄:

是晶振或天线炸鸡脱焊了。

陈伯我的911主板尾电机输出没有电,造成尾电机不转了,能修吗???还是要换主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陈伯我的911主板尾电机输出没有电,造成尾电机不转了,能修吗???还是要换主板了

rmky1128兄:

可试试:

(1)  尾电机接线补焊。

(2)  主板上 "低导通电阻 N-MOSFET" 补焊。
      如仍不行可更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1.1000638.190.LbKQLM&id=7639979455

补焊要小心,不能太热。

陈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mky1128兄:

可试试:

多谢陈伯,,,再想问下,F47主板,起飞后,莫名停止,进入对頻状态,造成高空坠机。是有虚焊??望赐教。

楼主:
陈伯说的对,今天一检查发现天线掉了!这么一个明显的东西不见了我竟然没注意,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陈伯,,,再想问下,F47主板,起飞后,莫名停止,进入对頻状态,造成高空坠机。是有虚焊??望赐教。 ...

rmky1128兄:

我没有F47,但感觉是电源(电池)接触不良,在空中因震动而断电。
陈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mky1128兄:

我没有F47,但感觉是电源(电池)接触不良,在空中因震动而断电。

非常感谢陈伯,估计我叫你陈叔吧哈哈,这样你也年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陈伯,估计我叫你陈叔吧哈哈,这样你也年轻了~~~~

我坐公交已有叔叔婶婶给我让座。外带飞机时要说是给孙儿带的........

早已没有 "年轻" 的意念了。

陈伯

网友:
陈伯可以算是四通高手了,呵呵

楼主:
陈伯,911上的天线换什么线比较好?普通的那种铜丝线怎么样,信号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陈伯,我在淘宝网上查了没有低温焊笔只有什么助焊笔的东西,你说的是不是就是30W的电烙铁?

买50W的吧,方便日后焊接粗线用,以免温度不够。焊小零件的话注意温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坐公交已有叔叔婶婶给我让座。外带飞机时要说是给孙儿带的........

早已没有 "年轻" 的意念了。

哈哈,陈叔仍是如此谦虚!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伯,911上的天线换什么线比较好?普通的那种铜丝线怎么样,信号如何?

天线最好用单芯细导线,无需很长,对于2.4G的信号来说天线太长反而会造成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伯,911上的天线换什么线比较好?普通的那种铜丝线怎么样,信号如何?

911的用相同长度的幼电线做接收可以了。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1的用相同长度的幼电线做接收可以了。

陈伯

幼电线是什么东东?香港词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50W的吧,方便日后焊接粗线用,以免温度不够。焊小零件的话注意温度就行了

晕,已下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已下单了

speed得兄:

(1)  接收天线:  可焊接一条约3cm长幼小电线。

(2)  电烙铁: 焊小主板宜用20W至30W,太高温度易烫坏零件。
      其他可用60W至100W。

陈伯

楼主:
陈伯,明白。谢谢指导!

网友:
陈伯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