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减震套件,IMU插口修改,顺便问一下减震球的两种颜色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5-18):
相信不少拿到S800减震套件的朋友都有遇到IMU插头的问题。
IMU原来插头是不带锁扣的直接插到中控上,这样就产生了2个问题
1,不带锁扣的插头总觉得不牢固,担心飞一半会掉出来,如果掉出来的话就。。。。。。
2,由于IMU原来的线的不长,如果把中控放到S800的顶板上面,插线方便,但是由于暴露在外面,风险太大,运输业不方便
但是如果把中控装在机身里面,悲剧了,因为USB口和IMU插口是在反方向的,方便插IMU了 USB就不好插了 ,反过来USB方便了,IMU就不好查了。而且中控要放在最后面,和机臂的连线有不够长。那么就只有用PM模块的无锁扣的那个口 要吧PM模块装到最后面。但是悲剧的发现GPS也是无锁扣的口,就要把GPS插在原来IMU的位置,好像线又不够长了。。。。残念~

咨询了一下DJI 几个口是同样规格,可以通用的串行总线(可能这么表述不正确,反正是可以随便插得 ),于是用了1个小时,万分小心的拆开IMU,把IOSD里面带的那根一头有锁扣一头没锁扣的线拆掉一头,把IMU的线换了一下,有个锁扣安心多了。然后计划把IOSD放到机身后部,留个口给IMU连接,Z15反正有个很长的线,连接不是问题。这样应该会安心很多~给大家参考。

顺便说 IMU很精密,自己动手要小心,别焊错线就悲剧了~呵呵

另外,这批到货的减震套件 有蓝色球和黑色球2种版本,不知道有什么区别,DJI能给说说吗?只是颜色不同 ?

网友:
直接寄回厂家换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没有买套件,所以分析一种球硬些,一种软些,对应不同的震动环境

网友:
等着那减震套的到来

网友:
有效果吗

网友:
金属IMU真的还需要房到减震套件上?

网友(2013-06-19):
试了试老版IMU好像该过插头后不好用啊! 连接的PUM上

网友:
没人回答两种球的颜色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提过了。看到下一代的WKM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