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5-18):
有没有高手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型号,或者有什么可替代的,第一个被烧坏了。场效管

网友:
烧一个最好换一组。不会换寄回厂家维修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没法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没法换

不用求 。。。我这有,虽然型号不一样但是都是能过1A以上的nmos。pm我 送你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