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3-CUBA详细配置。

楼主(2013-05-18):
入手了一架J3-CUBA,MD9588.求老鸟给个最佳装备的配置。先谢谢啦

网友A:
2217 30A电调 9g舵机!!!!!!!!  翼展一米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7 30A电调 9g舵机!!!!!!!!  翼展一米2的!!!!!!

电机KV多少,电池规格呢?

网友B:
J-3是慢速机,建议2212 kV1000电机,APC 9×6E桨,电池用11.1V 1500~2200mAH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J-3是慢速机,建议2212 kV1000电机,APC 9×6E桨,电池用11.1V 1500~2200mAH都行。

网友:
和我的配置一样。不是巧合!

网友C:
我也用的上述配置,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的上述配置,很好用。

还需要调整拉力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需要调整拉力线吗

拉力线还是要调,3度左右下拉,一般飞行有点误差也没关系,自己慢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