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 越调越浅,啥原因啊,帮我分析下吧,谢谢。

楼主(2013-05-18):
机器调个浮雕,结果越调越浅,最后刀头就在木头表面以上空刻了。机器用的24V ,开关电源,用的 E543直流电主轴,用220V PMW
电机
调速。我感觉机械方面没问题,还有那种可能呢?谢谢!
又做了几次测试,现象仍在,继续请出招。
1 关掉主轴,机器空跑,现象还在,。
2 将X轴电机插在控制板Z轴口上,其他电机全拔掉,模拟空跑,问题仍在。
听说和MACH3 软件有关,是换MACH2 好用是么?

网友A:
代码没问题就是电机失步

网友B:
看看那里是不是松了。

网友C:
Z轴失步了,F值太高了吧?

楼主:
f200感觉好点

楼主:
我把主轴拆掉了,减轻下重量,仍然是这个毛病。

楼主:
如果是干扰,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干扰,我应该怎么办。
排除干扰啊

楼主:
我用的是一台IBM 老笔记本,有关系么?

楼主:
一般哪里会有干扰源?

楼主:
和 并口 数据线有关系么?

网友E:
并口松了哦

楼主:
换MACH2 软件会有效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