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角的加强片应该用什么胶粘?

楼主(2013-05-18):
加强片用什么材料做好呢,看过一个帖子,用的塑料文件袋裁剪的,往帆布上粘说用的双面胶喷罐,没搞明白是什么,求解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A:
布基,地板胶带。。。。

网友A:
双面胶我选择的是:3M无基材双面胶+ 双面胶助粘剂(94胶水 )。另外,帆的前缘我用的是0.4mm包0.6mm包塑钢丝绳。外敷“网纹纤维胶带”,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基,地板胶带。。。。

加强片用布基胶布就可以吗?布基胶布也是那种一卷一卷的是吗,用的时候拉开剪下来,就像透明胶带那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我选择的是:3M无基材双面胶+ 双面胶助粘剂(94胶水 )。另外,帆的前缘我用的是0.4mm包0.6mm包塑钢丝 ...

那用了布基胶布的话还用双面胶粘吗,布基胶布自己的粘力不行吗?

网友:
用什么好呢

网友B:
Self Adhesive Dacron
For Deck Patches and Reinforcement Corner Strips on Sails

不粘胶涤纶布

Self Adhesive Dacron

Self Adhesive Dacr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lf Adhesive Dacron
For Deck Patches and Reinforcement Corner Strips on Sails

多谢前辈指点,请问用这个直接裁剪,然后用其自身的粘力粘在帆布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