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玉兔二,磁偏角受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3-05-18):
新上手玉兔二,安装在ATG650机架上。试飞前持机加油,随加油量大小,发现有轻微偏转。接PC软件后发现,只要加油,磁偏角就会变化,例如,推油到约30%,磁偏角会+10度左右。
按照手册提示,重新布局后,依然如故,甚至将飞控提到离机架10公分高,问题依然无任何改善。
如何解决,各位大侠有何高招,求助了。

网友:
期待兔子技术出啦解决

网友:
将所有的动力线双绞……可以改善。

网友:
电调信号线,建议绞合。电调安装位置远离飞控

网友:
电调信号线扎辫子,电源全部绞合,分电板不要形成环状。我油门最大时有3度左右的偏转。

网友:
过路,帮你顶一下

网友A(2013-07-31):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有类似问题在找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有类似问题在找答案。

电调、低压报警器 、图传(发射机、OSD等) 都要远离飞控(15CM以上),信号线绞绕。现在基本没有影响了,偶尔会有1度的偏转,无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低压报警器 、图传(发射机、OSD等) 都要远离飞控(15CM以上),信号线绞绕。现在基本没有影响了, ...

15CM对四旋翼来说有点不合适吧,中心板一般没那么大啊。
信号线绞绕是指接收机到飞控的线还是飞控到电调的线?谢谢拉。

网友:
新手问题,绞绕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好心人帮忙解答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CM对四旋翼来说有点不合适吧,中心板一般没那么大啊。
信号线绞绕是指接收机到飞控的线还是飞控到电调 ...

距离不够,要绑在电机臂上。绞绕就是把原来平行的线拧成麻花状,主要是接收机到飞控的线。如果你的中心板有较大面积金属结构,最好用来集中接地。总之,力求减少杂散电磁干扰。
有实验证明,摘掉低压报警或OSD,立即消除了磁偏转,绞线处理并拉开距离,可消除或极大改善磁偏角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距离不够,要绑在电机臂上。绞绕就是把原来平行的线拧成麻花状,主要是接收机到飞控的线。如果你的中心板 ...

谢谢。能不能再上张你改进后的图看看?你的兔子飞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能不能再上张你改进后的图看看?你的兔子飞的怎么样?

四旋翼飞的很好,但拆解、停飞了,升级六旋翼中。

网友B:
其实是兔2电压报警器的线路设计问题,我之前问过技术,只要把电压检测线的底线剪断就可以了,而且也不影响电压检测。

楼主:
拆解前的照片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兔2电压报警器的线路设计问题,我之前问过技术,只要把电压检测线的底线剪断就可以了,而且也不影响电 ...

您是说把地线(黑线)剪了?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是说把地线(黑线)剪了?确定?

我已经剪掉了,你可以看我帖子~里头有提到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剪掉了,你可以看我帖子~里头有提到呃。。。

谢谢啦,明天试试

网友D:
调兔子罗盘 个人感觉 全是运气。
第一次飞四旋翼 稳的没话说
第二次升级到六旋翼 随便飘。。。调了N次的罗盘 一样飘。。(是在郊外)
至于兔子的客服... 不说也罢 好像没有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