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制作 基于串口的电池容量测试仪 使用dadodo的2218B容量测试仪改装

楼主(2013-05-18):
中毒中~~~~~~~  本打算自己 组装电池的  可怕买了电芯有问题  于是打算上测试仪   在淘宝上看到一款2218B基于串口的电池容量测试仪    细看  最大支持15v  3a 放电  如果测试动力电池  放电电流太小    打算改装成最高支持30V  30A放电   经过计算  放电功率=900瓦   晕菜中    一般电饭锅才700W左右  散热片可以煮饭了     电子元件不好购买等问题    构思失败       经过询问商家如何改装     做成 支持30v 10a放电  放电功率300w  或者  12.6v  30a  放电功率  378w   只要是电压*电流 不大于450都可以支持放电   电压最高就到60v      使用  200MM*200MM*30MM散热片 加散热风扇*8    散热        购入零件中   大功率mos*6=42   散热片*1=76  散热风扇*8=32  硅胶线*N=46   2218B放电仪*1=136   PCI-E转串口卡*1=46    放电电阻使用DALE军规 精度1%  阻值0.025  功率100w  铝壳电阻  *1=73 还有各种小件  就不一一上了   反正加起来  500了    后悔啊       可是东西都买了  硬着头皮   上吧     开始上图
图片比较乱  凑活看吧    买电阻那个就是这样下单的   所以 电阻另外上个图     长(L)90mm*宽(W)72mm*高(H)45mm(重约0.35公斤/只)   这个可是 大家伙啊
因为一星期就休息一天 所以改装图以后有时间在上   时间不会太长    先发个别人改装的看看先    他这个散热片小了点   只给1s锂电做30a放电   放电功率不大 100多瓦    另外上 电脑软件端   这个是能用串口连接电脑的放电仪   这点挺好        显示  放电电流   电池电压  放电曲线  功能挺多的  我就不一一说了       暂时就到这里  后续我会跟上的

楼主:
今天请假回家制作   发现买的mos不行   开启电压(VGS)大了  板子驱动不起来    放电电流上不去   浮动很大    继续查找mos中
  改装一路的   那个大个的黄色的是电阻   100瓦0.025Ω   改装后用12V6A蓄电瓶测试   使用30A放电  电压降到11.53V    满电13.5V  mos管发热   散热风扇启动  温度下降   没问题   之后用12V120A蓄电瓶测试  30A放电     六个MOS管其中的两个瞬间放炮  威力和大地红鞭炮差不离    以失败告终   经过查找资料  发现 MOS管并联使用 需要做匀流   已购买25W0.05Ω 7个  来货之后串在MOS管S脚上   等待中
后续购入电阻   压线钳  杜邦插头  杜邦线   22号硅胶线等   支出增加100  现在成本500+
其实好多东西都没必要买的 比如杜邦插头杜邦线  压线钳  硅胶线  好多都买富裕了   本着节省邮费    放电仪用的上的用不上的   我觉得航模能用上的 都买点   硅胶线从8号到22号  每样5米  以后做电池  能用上  压线钳能压平衡头    所以就买了   等做好了放电仪  下次再做  直接买够材料就行了   成本能减半左右吧

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做好了      其中那个最大的电阻是放电电阻100瓦0.025阻值  六个小的是匀流用的电阻25瓦0.05阻值  这样就不会发生其中一个mos管满负荷运转   别的刚用一半的问题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我吧一路改装坏了  现在只有一路能用   还有200*200的散热器  只够一路散热用的   是用12V50A放电    还有 没注意  一放一冲  在一放     电池       这样了   悲剧了啊   这电池好像是48块钱那个  不经用    1500毫安  25C的电池  也过电流放电了   50A啊   电池线都好烫的了      等有时间  拿回来万用表   好好的校准电压和电流   就能开始入电芯  测试电芯和组装电池了
等过几天打算开始入电芯   标称 5200毫安40c    20多一片  打算买12片组装四组    卖家给分容分组    闲来无事  上个测试1500毫安20C3s电池  从入魔到现在一直在用  总充电次数70左右  用在飞机上30次充电    后来买了别的电池  他只给图传接受供电 或者装机测试用     1.5A放电

网友A:
大哥您这。。。。 够买好几块电池了吧!!!  个人感觉电池还是买成品厂家的,安全考虑,最后再不济,也有个地方可以负责!

网友B:
有个双路放电仪,才30块。电压不够可以一块一块的放,电流不够又不着急,搞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双路放电仪,才30块。电压不够可以一块一块的放,电流不够又不着急,搞这么大、、、

电池1c放电和20c放电能一样么  1c放电能放出的容量  20c放电 他就放不出来那么多   另外还有压降曲线    因为不是要把电池放没电在充电用  是检测放电能力   容量  压降曲线    看大电流放电能力用的  所以搞大的   还有你那里看见的30的放电仪    给我个链接  我看看     精度咋样  别说是电路板上有个数显模块那种  精度差  还无法连接电脑查看各种信息 修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您这。。。。 够买好几块电池了吧!!!  个人感觉电池还是买成品厂家的,安全考虑,最后再不济,也有个 ...

3s5200毫安  40c电池多少钱一块   买来的是正品么  有没有虚标  你只能在使用中根据使用情况和经验判断  还是上个仪器检测下好点   还有好多买1000+充电器的  它的精度有多少   现在的充电器 包括1000+的  精度10mv  也就是0.01v吧   我没看见过有精确到1mv的   那个能买几组了   不如 买几个b6  或者几十块的充电器  看了论坛说b6精度不够  正负0.02或者0.03吧   可是为了那0.0n  多花多少钱了     我也是为了玩这个放电仪  自己喜欢瞎捣鼓点东西  另外tb上看到有个电芯  才22快一个   5200毫安40c的   打算买来试试看  到底放电能力咋样   不打算让他不虚标    只要容量够   能 持续  20c放电或者10c就知足   就能入点玩  买成品电池也可以  其实说白了  成品电池也就是  组装电池+品牌吧  就和买电脑差不离   真正的大厂家的电池  就没有虚标么   不可能吧  只不过虚标的特少罢了      以上个人观点   勿喷  喜欢的继续关注  不喜欢的 大家各玩各的

网友:
DIY的好手艺!非常强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1c放电和20c放电能一样么  1c放电能放出的容量  20c放电 他就放不出来那么多   另外还有压降曲线     ...

H&H双路放电仪。搜索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3s5200毫安  40c电池多少钱一块   买来的是正品么  有没有虚标  你只能在使用中根据使用情况和经验判断   ...

呵呵!!!    高手说的在理!!!  继续关注!期待作出NB的电池,到时候一定给我们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H双路放电仪。搜索这个

好吧  这个放电仪很便宜   都是遥控的    遥控玩具也便宜  为什么玩航模

网友:
加油,俺有个2015还木有改...........

网友C:
买个306B,再买几个电阻。完事儿。
外挂放电方式,你想怎么检测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306B,再买几个电阻。完事儿。
外挂放电方式,你想怎么检测怎么检测。。

四位数左右的    太多了   另外我主要是DIY       其乐无穷啊

楼主:
各种零件加起来 粗略算 成本300到3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种零件加起来 粗略算 成本300到350

LZ你能自己DIY一个分容检测仪是不错!但是你有这么多电芯给你筛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能自己DIY一个分容检测仪是不错!但是你有这么多电芯给你筛选吗?

tb上看的   22一个的电芯 打算入12个试试 也不贵 260多   标称5200毫安40C  看看容量够么   C数20 就可以   容量够的话  继续入   不够的话 3S4P  弄个大的FPV

网友D:
引用 楼主:
tb上看的   22一个的电芯 打算入12个试试 也不贵 260多   标称5200毫安40C  看看容量够么   C数20 就可以 ...

一片5200MAH的电芯只卖22块?比一些充电宝里的电芯都便宜!期待这种电芯的检测数据

网友E:
通用性太差了,500多元差不多都是专用于这个放电器了。

我目前的方案:
1. 12V车载热得快,一个热得快180W
2. 数字万用表2个,一个测电压,一个测电流,电流最大20A

建议方案1,不接电脑:
1. 12V车载热得快×N,每个热得快180W
2. “多功能电表,电压表,电流表,双数显,电动车模块--90100P”,改三线制

建议方案2,接电脑:
1. 12V车载热得快×N,每个热得快180W
2. 50A分流器
3. 双输入USB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片5200MAH的电芯只卖22块?比一些充电宝里的电芯都便宜!期待这种电芯的检测数据

既然他敢卖  就不会太离谱 先买回来点试试 不行干别的也可以   不贵 才2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用性太差了,500多元差不多都是专用于这个放电器了。

我目前的方案:

你那方案也可以  就是显示的数据不够详细   东西太多  比较零散   我所有东西都在200*200的散热器上   各种放电数据都可以电脑客户端  查看    保存  并比对    想多少a放电  电脑设置就可以   想放到多少v 电脑设置就可以  这是基于串口的放电仪    现在放电仪支持最大30v放电   你的固定在12v    要是只给电池放电  方法多了 12v大功率用电器 挺多的  万用表我也有几块   其实一共买零件  花了我800了   好多都没用上呢  本着节省邮费  都买富裕了  回头航模上也能用   我算了下  一共用上的 350快的东西  2218B一个120   散热器加风扇100  电阻一大六小100 mos留个23 有点电线和螺丝10吧  主要也是diy了   瞎捣鼓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那方案也可以  就是显示的数据不够详细   东西太多  比较零散   我所有东西都在200*200的散热器上   各 ...

放电曲线的事情,我以前手工做过(录像,然后每10秒记一组数值进电脑,用excel作图计算)。可自从有了B6之后,我觉得傻瓜化的也不错,只要最后一个容量数值,多少豪安时就行了,尽管,B6的放电只有5W。
方便是很重要的,因为方便,我几乎测过了家里各种充电电池的容量,记在excel里。要每次还像以前那样,录像、手工记数据、再用excel作图,我就不会去弄了。
关于电压的事情,12V的热得快,不能直接给30V的电池放电是事实,不过我实际上买了一个24V和3个12V的热得快,想怎么组合都行。对了,我还有一个500W的电动三轮车上的有刷调速器,可以调节放电电流,不是放电测试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电曲线的事情,我以前手工做过(录像,然后每10秒记一组数值进电脑,用excel作图计算)。可自从有了B6之 ...

主要是图个方便整洁  专用于放电检测用  组装电芯的时候一个容量值不行    充电器为什么越做功率越大  直接买几个小功率的充电器  一组电池配一个也可以的  可比PL便宜    光热得快就弄四个  可以边作水边放电了    2218B直接记录  保存  比对   挺方便的  我家所有电池我也测过   5号  便携电源   铅酸电瓶  锂电池  往放电仪上一接就行了  硬件都不用动  选好电流  终止电压    开始放电   自动出图了      我电动车用的锂电  60V40AH    5000W控制器    3000W电机      控制器是买的贴好片的半成品板子   之后自己加工mos等    这电芯就是自己配对的  当时没有改装放电仪  光配对电芯   就用了好长时间   小功率放电检测 根本不行   我的6个mos管标称200W一个  6个1200W   当然不能200W一个使用了  东西就那么大  来不及散热管子就爆了 减半还有600W   上了200*200散热器  四个风扇  12V120AH铅酸  40A放电  快能当电暖气了   电芯压降曲线也挺重要的  可以看几片电芯的一致性能怎么样     锂电保护板自己捣鼓了下  校准了精度      电池做成用了一个半月    你还玩电动车么   没事可以一起玩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图个方便整洁  专用于放电检测用  组装电芯的时候一个容量值不行    充电器为什么越做功率越大  直 ...

我玩载人的充气电动船,用电动自行车的铅电池驱动。为了确切知道(指定电流下)放电电压和容量的关系,我也转门测过铅电的放电曲线。
后来有了那个电流电压表后,在户外我直接看已经放电的累计安时数就知道剩余的安时数了,对曲线就不怎么关心了。

放电我还是喜欢用水做散热,功率可以做足够大,热得快放那种白色搪瓷杯里,倒上自来水,测完电动自行车的铅电,一半水就没了。或许是功率还不够大,没见到沸腾水就少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玩载人的充气电动船,用电动自行车的铅电池驱动。为了确切知道(指定电流下)放电电压和容量的关系,我 ...

没沸腾  水怎么会没了呢   只有水沸腾了 产生水蒸气  才可能蒸发掉水   你测完电瓶多长时间啊   应该不会几天吧    温水挥发的也不会这么快的    另外放电还有个温漂需要注意  刚接的水多少度   30分钟后的水多少度   就和马达启动汽车的时候  刚启动  马达转速为0的时候  到马达提速的中间   瞬间电流大   电瓶压降厉害    平稳启动的时候 电流相对来说就小了   压降不大   我试过     启动瞬间电流能达到350A左右  平稳的时候就  260A到270A     80AH电瓶    电瓶瞬间的时候电压为10.几V  之后为11.几V   常温下 20度  放电  精度为百分之一   之后没上升一度  精度会有相应减弱  温度越高  精度越不准  开始我也打算上水冷的  可是温度不够固定   温差太大了  而且波动比较厉害  从常温到固定温度 需要半小时左右   散热器就没事   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温度就差不离固定住了  波动也很少    光看累计安实数  不怎么准确   新电瓶的放电曲线是圆滑的下降  直到电池没电   才会显下坠式下降   老电瓶没准在刚放出去一半的电量的时候就会显下坠式下降  光放电吗   当然你的方案好了  要是我也采用这样放电  可是我还需要检测各种数据  来组装电池组   那样就不行了   锂电池组  一致性非常重要

网友E:
水在温度较高的时候是很容易蒸发的,不一定是沸腾,但和沸腾一样会带走热量。我测个电池也就2~3小时,电动车新电池也就45AH*12V的样子,现在不行了只有30AH了。热得快是个电阻,温漂基本上不考虑,因为我做的不是恒流恒压电流,只要准确的记下每个时刻的电流电压,然后积分就行。倒是电流表的那个电阻会不会有温漂,这个就讲不清楚了。

说到一致性,你看中的是指定电流下的每节电池放电容量的一致性吗?这好像不用看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在温度较高的时候是很容易蒸发的,不一定是沸腾,但和沸腾一样会带走热量。我测个电池也就2~3小时,电动 ...

水在高温不沸腾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几个小时蒸发多少  没试过 不过应该不多吧 他只不过是吧温度传给大气了  如果可以的话 你给我个蒸发量吧  用直径多少的容器装了多高的水 测试完电池水还有多高 告诉我下     只要是电子零件 都会有个温漂现象  你可以在百度上随便搜个电阻或者mos等零件的资料  都会写在什么温度工作下 性能是多少   你是怎么记录的 是手工记录还是电子档的自动记录  手工记录的话    你不可能时刻关注电流电压表吧 稍有变动  没注意 就不准确了   电芯回来后 我打算测他的 放电能力和容量   从1c开始  到他标的40c    看看虚标多少  只要不太离谱  就可以   在同样放电情况下 当然是曲线接近的好了   组装好电池组后  不容易出现单独挂一片电芯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水在高温不沸腾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几个小时蒸发多少  没试过 不过应该不多吧 他只不过是吧温度传给大气了 ...

水的汽化热为 2260千焦/千克,也就是一公斤100度的水蒸发掉需要12V*52AH的电量,再加上把一公斤水从20度上升到100度,也要334840焦耳,等于12V*7.75AH的电量。以上计算,不算上散热的能量损失。

我此前是手工记录曲线的,因为没有可以串口记录的装置,方法就是用手机装在某个架子上,对两个万用表录像。完成后把avi导入电脑,快进回放,手动填进excel。一般我也就电压每隔一个台阶记一个值,
大部分时间因为电压电流都是很稳的,因此一开始采样间隔很大,比如30秒一次,放电结束前,缩短采样间隔,比如10秒,最后电压跳水那会儿,一秒一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的汽化热为 2260千焦/千克,也就是一公斤100度的水蒸发掉需要12V*52AH的电量,再加上把一公斤水从20度上 ...

我想知道的是蒸发量  不用说用多少能量了  等你下次测试的时候 捎带手记下   录像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就是太倒腾了   不过也不错 我就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折腾。

3Q  我也就是瞎倒腾   这几天比较忙   端午了么  你们休息 我要上班的  服务行业  没办法   等过几天  我继续       打算把mos与匀流电阻之间的导线去掉   争取不那么多飞线     在优化下零件放置的位置   现在的不怎么好  看着挺乱的    飞线也多  这个放电仪精度1%  在高的精度 就没法实现了   技术在那  没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蒸发量  不用说用多少能量了  等你下次测试的时候 捎带手记下   录像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就是 ...

你倒着算啊,比如你要测12V60AH的电池,1公斤水就会被蒸发完毕,要测12V6AH的电池,100克水就会被蒸发完毕。
只要确保蒸发掉这些水之后,热得快的大部分还在水里,就可以放心的去休息了。

处理录像还是有点烦的,2小时的录像处理起来也要花10~20分钟做记录。

最近没什么大功率大容量电池要测了,就玩玩玩具四旋翼,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倒着算啊,比如你要测12V60AH的电池,1公斤水就会被蒸发完毕,要测12V6AH的电池,100克水就会被蒸发完毕 ...

我不是懒么  嘿嘿     其实用热得快有热得快的好处  用我的有我的好处  办法都是不错  等我不用测试只放电  就用你的办法   想多少电流放电    弄几个热得快就行  在来个电压报警器  就ok了 都不用人看着  当然 报警了你要断掉负载  最早 我放电  就是用灯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倒着算啊,比如你要测12V60AH的电池,1公斤水就会被蒸发完毕,要测12V6AH的电池,100克水就会被蒸发完毕 ...

对了 我准备上玉兔呢  你说一代好还是二代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 我准备上玉兔呢  你说一代好还是二代好

我只知道玉兔核心算法是抄MWC的。MWC的BUG玉兔差不多都有,比如开CF模式后,连续几个大动作后,方向就会错乱而失控。
你要会编程就上MWC,2560的,以后上GPS、超声、光流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知道玉兔核心算法是抄MWC的。MWC的BUG玉兔差不多都有,比如开CF模式后,连续几个大动作后,方向就会错 ...

能推荐个三位数以内的么    功能和玉兔差不离就行   我是kk起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个三位数以内的么    功能和玉兔差不离就行   我是kk起家的

四旋翼飞控 ATmega2560+MPU6050+HMC5883L+MS5611/BMP085 MWC模块” 才258啊。那些GPS什么的附件以后慢慢来好了,反正是通用的。

这种东西都白菜价了,相对以前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