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刚买一个月华科尔scp电池这么快报废?每天才两电!

楼主(2013-05-18):
为什么刚买一个月华科尔scp,而每天才两电就这么快报废?而且我很小心的用,充完电灯刚灭就拔,至少待半个小时以上等电池内热散了才上电玩飞机的,玩完飞机后也至少半小时后才充电,不知为什么昨晚一块充不进了今天又有一块这样了,这是原装的阿,难道就比不上911的电池?谁能说说是怎样或以后怎么用这样的锂电?先谢谢大虾们了!

补充:今晚再玩scp主电机不转动了,看到想转但很困难的样子,可尾电机会转同时打右可控转动频率,这样是不是电机挂了?

网友A:
快充快放 充了不要保存过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充快放 充了不要保存过久

我天天玩的!充了隔天玩也不算久吧!同时我的911电池也是这样的,也没事,华坑不是这样坑我吧这样质量的

楼主:
真黑,难不成被人推销机机配件,机机电池就挂了,哎

网友B:
这个小电池,下来后用万用表测量空载电压到3.8V就力量不行了,楼主飞行时间不要过长,最好四分钟内就下来,虽然超过四分钟还能飞,但对电池不好了,这电池的寿命,在60-80的起落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电池,下来后用万用表测量空载电压到3.8V就力量不行了,楼主飞行时间不要过长,最好四分钟内就下来, ...

谢谢大虾指点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主电机挂了吧?(电池实际是有电的)

网友:
华的小电池是不怎么样

网友D:
scp刷固件开启电压回传 , 在带载3.5V时 做个报警, 防止过放, 电池寿命就好很多, 估计你是过放了,过放电池很快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cp刷固件开启电压回传 , 在带载3.5V时 做个报警, 防止过放, 电池寿命就好很多, 估计你是过放了,过放电 ...

请问G大的给力固件带回传吗?如果带在哪里调?
还是只能刷原厂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主电机挂了吧?(电池实际是有电的)

这个怎么知道是电问题还是电机问题?我试过试飞机没电上下油门只能上下提升降舵,再一个是我是2号电池先挂,也就是说两个电池一起用,2号电飞不起来1号电能飞起来,只是到第二天再玩1号电也废了,这样两电就挂了,我才认为是电池问题不是主机问题的,我这样想对吗

网友F:
电池可能也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p刷固件开启电压回传 , 在带载3.5V时 做个报警, 防止过放, 电池寿命就好很多, 估计你是过放了,过放电 ...

我有时是飞到飞机不转动了,不过基本都是飞到不能离地但还能转就停的,这样会过放?我的911还基本飞到没电的但也没这样情况,不过在这学习了,当时那店不会刷回传,所以没刷好给我,谢谢大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可能也有问题吧

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F:
是指质量啊,另一个问题是使用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指质量啊,另一个问题是使用不当。

质量这个说不清楚,使用上望指教,谢谢!太晚了先休息

网友:
再买电池可以试试雷鹏400mAh, 不错的, 没虚标。最好也买一个好点的充电器, 原厂的充不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G大的给力固件带回传吗?如果带在哪里调?
还是只能刷原厂固件?

刷的是飞机主板不是控。。d7e貌似没有双向功能吧。

网友:
无刷飞原厂电状态最好的一块飞三分半的时候动力就不足了,打算买寿牌新出的400ma30C的试试看怎样,雷鹏400ma是25C的。另外有人用过这两种电池的说一下哈。。

网友:
买360ma的电池,100来个起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