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试飞NAZA 3.1新固件,穿云视频,直上直下,请指教

楼主(2013-05-18):
配置: F450 大疆原装动力,1038桨,NAZA V1 3.1固件,GOPRO 3,图传+穷人OSD,3S 5200MAH 电池,飞行相对高点在1100米左右,1100米左右失控返航。
详见视频

附上机器照片

后面2

后面2

网友:
niu厉害,我不敢

网友:
非常完整的一次穿云视频,学习了。

网友:
图传使用什么的?

网友:
用失控反航降落電力夠嗎?下降速度太慢了~樓住真的是心臟夠力,不怕與真飛機來個愛的kiss

网友:
看LZ配置,应该接近2500g吧? 原装电机居然带得动,嘿嘿。

网友:
飞的真不错。顶一下

楼主:
失控返航掉到遥控能接收的高度之后,油门保持10%下降,用了无刷云台,400MA 图传和轻量化脚架,整机重量没秤过,但是感觉不重, 3S 5200 电池飞15分钟后,单节电压3.7V,感觉NAZA还是很稳定的,加上图传监视各种数据,心里有底,飞高了也不怕。

网友:
楼主真勇猛。你用的啥云台和电机?F450负载能飞这么久呢。上张图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控返航掉到遥控能接收的高度之后,油门保持10%下降,用了无刷云台,400MA 图传和轻量化脚架,整机重量没秤 ...

新手敢飞这么高啊,佩服佩服!

网友:
450果然万能机

网友:
佩服!觉着:穿云是对人心理素质和设备可靠性的一种考验。

网友:
厉害。真是佩服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也叫新手?你让我这个真新手又明白了奋斗的方向!!

请问我是1045的桨,有必要换1038的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