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滑动轴承和轴的间隙问题

楼主(2013-05-18):
一根轴,直径54MM,轴套长度125MM,轴套外径72MM,现在轴套磨损到了54.30,轴磨损到了53.90,装回去摇动间隙大得很,感觉都快1MM松动了,但是现在资金紧,不想换轴也不想换套,请问师傅们有没有办法低成本解决这问题?我想过轴套车大1.8MM,然后贴1MM塑带,刚好和轴的磨损后的尺寸一致,但是操作起来有难度,涂好胶水然后塑带怎么压紧是个难题,最怕把轴粘住了,尽管涂了润滑油也可能要粘的,但是轴稍微小点就压不紧了,轴太紧又进不去,只有在没涂胶水前卷塑带进去用轴比划比划,塞不进就车大一点套套,当然套套边缘留一个台阶顶住塑带不让其在轴的作用力下滑出去,就是不知道这种受力旋转地方塑带是否能长时间承受得了。还有一个办法是那种所谓的什么胶大法,先把套车出台阶槽,轴包上薄膜,然后在套的外面开个孔注胶,利用胶补这0.5MM的间隙,硬化后即可使用,那种胶听说是二硫化钼,铜粉,环氧树脂???我知道的好像就这两种办法了,不知道各位师傅们有何高见还望多多指教一下小弟啊,感谢!
标题太敏感,要审核才能发出,改一下看还待审核不。

楼主:
想了一下,如果用发动机的轴瓦,把原先的这个轴承套车大点,放轴瓦进去后再车出所需的内径尺寸是否可行?

楼主:
如果没办法了我就把原来这个车出锥度,然后开缝,再车一个钢的外壳与床身的孔配合,里面的锥度和轴套的锥度一样,然后用螺钉压紧这个轴套,可以不断的消除磨损间隙,大家说这样好不好呢。

网友:
能不能通过电镀的方法增加轴的直径,在精车或者磨一下

网友:
垫薄铜皮,看行不,

楼主:
电镀我这没条件啊,垫铜皮我想过,但是单边才0.2的铜皮在高压力作用下可能很快没有了,毕竟和套不是一体的,现在的情况是每换向的时候轴在套里的间隙内跳上跳下,看着就不爽,真想做成调节间隙的锥度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先用电焊打点,再车掉,我见到工厂的师傅修理锤式破碎机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轴套割一条缝或割成两半,外面垫铜皮…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电焊打点也只能用氩弧焊,但是变形是一定会产生的,这是齿轮转轴怕搞废了,割缝垫铜皮可能比较保险了,毕竟没有损坏东西的可能性,那就割缝用着先吧。

网友:
还是找发动机的轴瓦或推土机的轴套来镶丝修复,惯用的老办法,保证不"沾牙".

网友:
好像有一种冷焊机,补焊的厚度很小,可以找拉到看看

网友A:
那么厚间隙,电镀估计是不可行了,都零点几毫米了,,

有一种工艺 叫  热喷涂, 高速喷熔丝金属,  常用来 修复 轴颈, 以前看一本书,就是介绍这个热喷涂的,大修发动机曲轴,喷完后,再车再磨,,,,这个肯定行, 但是估计一般没有这条件,,,,

网友:
youku找了个视频

发这个 怎么还成了灌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厚间隙,电镀估计是不可行了,都零点几毫米了,,

有一种工艺 叫  热喷涂, 高速喷熔丝金属,  常用 ...

电镀可以镀到0.5  0.6  都行,
问题是电镀是按厚度收钱的,
镀半个毫米,费用是相当的惊人。
喷涂可行,喷涂之前,将轴车一刀
尽量车粗糙一点,不够粗糙的话
挂1MM的螺距车一下

楼主:
看了这个视屏我觉得有点不靠谱吧,烧那么高温一个部位东西都弯了吧,这个曲轴是整体磨出的,烧变形了高速下不平衡不说先,就轴承在这状态下很快的坏,再说人工费也不便宜,这种批量生产的东西价格不高的,这样搞的可能没有原来的好用可靠,我还是觉得换掉的靠谱些。

网友B:
用这个低成本解决方案,轴套去汽修厂镗缸车间把两端内径车到59.6mm 深度30mm,机电市场轴承店买标准件55x60x30,然后稍磨轴套缝线便可完工,可重复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低成本解决方案,轴套去汽修厂镗缸车间把两端内径车到59.6mm 深度30mm,机电市场轴承店买标准件55x60 ...

还有这玩意啊,我本想用0.5MM的铜皮卷的,难度不小的,但是如果有这个东西就经济多了,谢谢了

楼主:
打算用无缝管车出这个轴承座,然后原来铜的先留着看看还有没有地方用上没用的话拿去卖铜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