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1AP的问题 OSD显示有横纹

楼主(2013-05-18):
OSD显示有横纹 拔掉摄像头也一样 那就不是输入这端的问题了...求救......还有 通电几分钟电源模块就很烫 有41AP的用户 请问也是这样吗?

网友:
图传接收跟功放距离太近有干扰~!关掉功放或者离远点就没问题了~!

楼主:
功放我没开机....

网友A:
我也有横纹 但是发烫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横纹 但是发烫没有

也不是很烫啦 就是手摸着有些热 还不到烫手的地步 看来是41AP集成太高了 我发现我把手放到电源模块上 横纹会减轻 还有电源模块IN是接电池 OUT接电调的吧?

网友B:
1.在视频输入、输出端电源正负极各加上一个1000--2000u的正野电容(非山寨的次货,最好用作音响电源那些好电容),,耐压大于16伏

2.输出输入端信号线加上磁环,
1和2你都可分别试下,或同时应用
效果好很多,因为41AP体积小,滤波不可能作得很好。

电源模块IN是接电池 OUT接电调,对的,还有发热的问题,你可先观察一段时间,温度稳定在一定,不再继续升高也没事的,若是觉得太高,放在通风的地方,散热要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很烫啦 就是手摸着有些热 还不到烫手的地步 看来是41AP集成太高了 我发现我把手放到电源模块上 横纹 ...

有点热正常啊。。。 离远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视频输入、输出端电源正负极各加上一个1000--2000u的正野电容(非山寨的次货,最好用作音响电源那些好电 ...

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
我的也有横纹,给线做了屏蔽好一点。至于电源模块我的好像微热

网友:
楼主用的是啥显示屏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