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无刷套装,对频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18):
新买的SCP无刷套装,装上后对频成功,但推上和拉下油门都没有“嘀”一声响,打方向舵舵机正常动作,打油门十字盘动作,但电机不工作,怎么回事?我怀疑是不是电调有问题呀?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呃 你那一家买的电调?华科尔修改过SCP的主电机信号 10A电调会启动困难 X少的修改过参数可以直接用  其他的貌似要改动电调硬件 加个电容和电阻 论坛有帖子 自己搜搜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 你那一家买的电调?华科尔修改过SCP的主电机信号 10A电调会启动困难 X少的修改过参数可以直接用  其他的 ...

谢谢回复,就是买的X少的套装,应该是调好的,可我就是对不上,会不会是电机坏了?

网友B:
貌似信号线没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信号线没取上

信号线?怎么检查?怎么能取上?谢谢,请指教。

网友C:
应该跟电调没关系,你试试对频完后不等电调响,加油20到30%,然后油门到0,再重新加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跟电调没关系,你试试对频完后不等电调响,加油20到30%,然后油门到0,再重新加油就好了。

我刚试了,还是不行 谢谢了,再看看还有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跟电调没关系,你试试对频完后不等电调响,加油20到30%,然后油门到0,再重新加油就好了。

对了,你是说对频完后电调会响,可是我没感觉有电调响,电调怎么响?

网友D:
是不是电机线没插好,或者电机跟电调连线有故障。
楼上说的电调响是指电调给个信号给电机,声音实际是电机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 你那一家买的电调?华科尔修改过SCP的主电机信号 10A电调会启动困难 X少的修改过参数可以直接用  其他的 ...

不会启动困难的。对岸学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就是买的X少的套装,应该是调好的,可我就是对不上,会不会是电机坏了?

又是X少 ?不会折腾的话准备换回有刷吧,过来人表示慰问一下

网友:
SCP真的问题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是X少 ?不会折腾的话准备换回有刷吧,过来人表示慰问一下

换不回来了,好几个螺丝都让我拧撸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机线没插好,或者电机跟电调连线有故障。
楼上说的电调响是指电调给个信号给电机,声音实际是电机 ...

我有重新拔插一遍,检查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是X少 ?不会折腾的话准备换回有刷吧,过来人表示慰问一下

唉,也没什么,反正即使修好了,电池也都不行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662&extra=page%3D1

网友F:
对频后电调的启动方法
普通模式
•油门控杆处于0位置,飞机通电后听到DDD三声,按常规方式对频。
•对频完成后,稍推油门(大于0%即可),听到D一声,电调初始化完毕。
•然后,油门拉回至0%位置,再听到一声D,电调就绪。
•最后,推油门启动电机开始飞行。(注,电调开启了缓速启动方式,电机是逐渐加速的,大约0.4秒开始加速,10秒达到线性速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唉,也没什么,反正即使修好了,电池也都不行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 ...

就是你啊真是祸不单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频后电调的启动方法
普通模式
•油门控杆处于0位置,飞机通电后听到DDD三声,按常规方式对频。

就是这样做的
•油门控杆处于0位置,飞机通电后听到DDD三声,按常规方式对频。
•对频完成后,稍推油门(大于0%即可),(推上油门没有“嘀”一声响)。
•然后,油门拉回至0%位置,(拉下油门没有“嘀”一声响),反复多次也无反应,(打方向舵舵机正常动作,推油门十字盘动作,但主电机不工作,打转向尾电机正常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你啊真是祸不单行

就是呀!谁有我惨?
还有更衰的哪,新买的V120D02S就忽上忽下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442&extra=page%3D3
现在弄好了,好心人告诉我就是紧紧螺丝的事,先不郁闷SCP了,开心玩D02S啦!
福不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昨日行!

网友:
呵呵,入魔过程与我雷同

楼主:
代价是有心理准备的,学习还需要努力,没人带会走好多弯路,从lama,F45,F47,F48,SCP,D02S一路走来,还停留在室内的千年对尾,痴痴地乐此不疲,直升航模的操控需要高度的关注度,可以忘记一切,包括耳边的唠叨。

网友G:
胆子大点,心细点,看远点,想深点。
问题其实很简单,只是你还没发现罢了。
很多人是因为电调信号线断了而白白枉费运费。。。。
注:电调接主板的单根黑线,往往是里面的线芯断了外皮完好而没被察觉,楼主的情况9成是电调没检测到主板信号。
检测方法:抓住插头,轻轻拉扯导线,如果线跟插头位置有弹性……懂了吧!

网友:
少点吐槽,多点用脑!懒动手懒动脑的千万别改机!
天下乌鸦一片黑,大家都懂的!

楼主:
感谢聪少!问题完全解决了,完全如聪少所说的:“注:电调接主板的单根黑线,往往是里面的线芯断了外皮完好而没被察觉,楼主的情况9成是电调没检测到主板信号。
检测方法:抓住插头,轻轻拉扯导线,如果线跟插头位置有弹性……”,焊上,完活!现在用F45电池爽飞,电池不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胆子大点,心细点,看远点,想深点。
问题其实很简单,只是你还没发现罢了。
很多人是因为电调信号线断了 ...

我还想问他,出300收他的SCP"尸体"干不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还想问他,出300收他的SCP"尸体"干不干呢。

这个便宜捡不到了。哈哈

不过,多留意一下二手区,还有这样的水鱼捉的。耐心点守着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