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通道是开关,那接收机的第三通道输出具体什么信号?

楼主(2013-05-19):
我想利用第三通道,但是第三通道是开关的,不是比例的,所以我想问打开第三通道,接收机输出什么信号,关闭时又输出什么信号,不要告诉我又是什么PSW,我想了解具体点,比如是不是占空比上不同,等等。希望知道这方面知识的老师或朋友指点迷津,谢谢各位

网友:
你把开关换成电位器就行了。别的不用管。

网友A:
自己用示波器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示波器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没有示波器这种高级设备

网友B:
标准接收机是20毫秒一周期的高低变化信号,其中高电平为0.5-2.5毫秒。开关通道对应高电平时间为开为2毫秒,关为1毫秒。

网友C:
LZ 那是 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那是 PWM

嗯,是的,是pwm  我给打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示波器这种高级设备

lz想玩单片机最好还是搞定装备吧。示波器、万用表、稳压电源、信号源、烙铁什么的都得有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接收机是20毫秒一周期的高低变化信号,其中高电平为0.5-2.5毫秒。开关通道对应高电平时间为开为2毫秒,关 ...

对的!20毫秒固定周期,脉宽变化范围为0.5~2.5毫秒,测试了手头的几个舵机,有效脉宽为1~2毫秒。两段开关通道脉宽—般是以1.5毫秒为界的,大于小于1.5毫秒对应波段开关的两个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