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改250电直的横轴

楼主(2013-05-19):
  近来也在折腾一架250玩,看到前辈们说250的横轴很脆弱,一炸就断,然后就是桨夹满天飞。所以前辈想出用M3的螺丝加自锁螺母来替代横轴。据说一根用上终身受用。可是要买M3螺丝,换轴承,垫片,横轴胶圈......这里买这个,那里买那个,算算邮费......
  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一定有的。脑子里想到了以前450的外丝横轴,为什么不把这个横轴改成外丝的呢?对!于是从单位找出一根2.48mm的磨具顶针,把他一分11段(就是11根横轴啦,当然我只是做了一根而已),然后网上购买2.5mm和3mm扳牙各一枚(虽然还是要花钱,还是要出邮费,但咱玩模型的不会嫌家里多一样工具吧?)。好了,材料就这些。准备开工。为什么要用3mm的扳牙是应为如果直接用2.5的扳会很吃力,我是先用3mm的来一遍然后用2.5的完成后续工作,这样容易一点。

  截好的顶针

  由于顶针硬度很高,如果直接用扳牙扳丝是不可能的啦,所以先用防风打火机给横轴两头退火,就是把两头烧红,然后放着让它自然冷却。
  退火后的样子

  现在开始扳牙,用手是不行的,所以我夹在电动螺丝刀上,轻松的很。

  扳好牙后的样子

  现在由于两边都用了螺母,所以安装就有问题了,250桨夹太小,没有合适的工具去拧那两个螺母。所以还得做两个工具。
  找6mm螺丝两枚,下图是我示意用的,实际用的不是这样短的,是很长的那种。

  然后把螺帽两边磨掉,磨成一个小叉叉。

  试试看,很好,很合适

  好了,完工。对了,在装上前记得把两边的自锁螺母磨薄一点,不然大桨装不进。由于这个太小不好磨,所以我在刚开始断料的时候特意把横轴断的长一点,然后扳好牙之后把螺母装上一起用砂轮磨掉。这样好操作。

  完成的样子

  好了,这是我折腾250的第一步。接下去就是改旋翼为无副翼啦。

网友:
顶个,自己扳牙怎么个弄发呢?

网友A:
横轴不損,其他必損,橫轴脆弱,一炸就断,目的是卸力.樓主一炸必後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轴不損,其他必損,橫轴脆弱,一炸就断,目的是卸力.樓主一炸必後悔.

我认为250横轴的脆弱不是他的设计,而是他的结构所致。坏其它总比射桨夹好吧?

网友:
一大早,顶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不错的diy~当然效果如何,要飞一阵子才知道

网友:
太强悍了,比我改的精细n倍,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牛逼,顶!打心眼里佩服

网友B:
250炸鸡跟450或以上级别的炸鸡 完全是两回事

其受损的程度基本都远低于450或以上级别的炸鸡

横轴的改进是必要的、必须的

网友:
螺栓扳手 是亮点

网友:
250横轴的好脆弱、必须的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真的不错。可惜250这机器太脆了,一炸主轴必弯,横轴必断。改了以后横轴估计不会断了,弯还是要弯的,桨夹坏还是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真的不错。可惜250这机器太脆了,一炸主轴必弯,横轴必断。改了以后横轴估计不会断了,弯还 ...

嗯,说的有理。但是不改心里就是不踏实啊。至于这横轴是否会弯还得以后炸了看

网友:
这个改的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250横轴的脆弱不是他的设计,而是他的结构所致。坏其它总比射桨夹好吧?

中聯,槳夾,斜盤相信都要買一些了.

网友:
還有"BEARING"...炸一次後便知道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炸鸡跟450或以上级别的炸鸡 完全是两回事

其受损的程度基本都远低于450或以上级别的炸鸡

我怎么觉得250的炸了比高级别的要破坏程度更大呢。我的250大桨扫地面主轴都会弯,大级别的甚至大炸三轴都不一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250横轴的脆弱不是他的设计,而是他的结构所致。坏其它总比射桨夹好吧?

樓主怕射桨夹,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但不用堅硬材料,既可避免射桨夹,又可避免其他組件的損壞,這就真的改良了.

网友:
不是吹牛,橫軸強了的例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highlight=250
結果就是這樣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1562&highlight=250

网友D:
250 的横轴不是炸断的问题,而是飞断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0 的横轴不是炸断的问题,而是飞断的问题。。。。

其實每次起飛都檢查槳夾,而槳夾鏍絲亦要加小許鏍絲膠,射槳相信機會不高(至少我玩了四五年,都未遇見過.)

网友(2019-02-25):
一记洛阳铲,挖出几个眼熟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