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3-05-19):
最近迷上四轴,但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航模,不知应该是先潜水学习,还是先买套基础设备边玩边学。如果是先学的话应该了解哪些方面的知识,了解到何种程度。如果是边玩边学,请给个大致的采购清单。
谢谢各位老鸟赐教。

网友:
先潜水吧

网友A:
先不要买四轴材料,你买错机会极大。

(1) 潜水 + 去附近飞场找老鸟请教。
(2) 买控 + G6 试玩模拟器中的四轴。真喜欢的才进一步投资。

陈伯

网友:
最好找附近模友要建议....自己潜水学习一些资料

网友:
如果不缺钱先花一二百弄个玩具先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买四轴材料,你买错机会极大。

(1) 潜水 + 去附近飞场找老鸟请教。

控有好的推荐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有好的推荐吗?谢谢

华D10,刷新固件可选用多制式。将来才按需要配用多款便宜山寨接收。
米多的可选进口JR控。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