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红外电路图的一些问题。啊

楼主(2013-05-19):
这个电路中的“地”全部接电源负极吗?

楼主:
RE: 电路图一个问题

图怎么上不了啊

楼主:
RE: 电路图一个问题

引用 网友A:
图呢?

新手没发图的权限吗?

楼主:
RE: 电路图一个问题

引用 网友A:
图呢?

老大,好了

网友:
是的,“地”全部接电源负极。

网友B:
恩呢,全接地,我也想弄一个四通红外发射机来着,但是后来考虑到红外发射到外边受光线影响,距离不大,室内没有合适场地,另外那个PIC单片机还要单独买个烧录器,所以就算了吧

网友A:
LS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呢,全接地,我也想弄一个四通红外发射机来着,但是后来考虑到红外发射到外边受光线影响,距离不大,室内 ...

老师,帮我看看这个图。左边画圈的是什么原件啊。右边的通道好像构不成一个驱动电路啊。一个通道只有一根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说的对。

老师,帮我看这些图。为什么要弄个电调呢?画圈的哪头接电机,6哪头接接收机?画箭头的得刷固件吗?在这个帖子里看到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4248

楼主:
RE: 电路图一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恩呢,全接地,我也想弄一个四通红外发射机来着,但是后来考虑到红外发射到外边受光线影响,距离不大,室内 ...

还有,那个单片机只有一根线接信号接收头。而红外接收头有三根线啊,怎么办?

网友C:
哥们,红外线接收头也一样有电源正、负(地)和信号线!
pic12c509A只能烧写一次,建议你先用PIC125F509试试,弄明白了再用PIC12C509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红外线接收头也一样有电源正、负(地)和信号线!
pic12c509A只能烧写一次,建议你先用PIC125F509试试 ...

哥们,这个有刷单向电调左边这几个头给解释下吧!急啊。图中47   0.1    1s2代表什么元件啊?麻烦了,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哥们,这个有刷单向电调左边这几个头给解释下吧!急啊。图中47   0.1    1s2代表什么元件啊?麻烦了,谢了 ...

哈哈,看了你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494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