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支撑座为什么锁紧后变得很卡啊

楼主(2013-05-19):
如图,丝杆支撑座用方螺母锁紧后,转动丝杆发现会变得很卡,但是如果留点间隙的话,不锁紧情况下,丝杆转动很顺滑,是不是装配时要留点间隙呢?但是这样丝杆会轴向窜动,加工时会影响精度。不知大家是怎么在弄这个啊。

网友:
好像是固定座才锁紧

网友:
位置不正确,可以考虑底部垫铜皮,支撑座一定要固定S

网友:
4楼回答正确垫东西。既要紧固,又要顺滑

网友:
肯定是不正。

网友:
轴承没配对把。你是放螺母缩紧卡,不是丝杆座缩紧卡。估计中间加垫片能搞定

网友:
原装的都是用垫片调间隙的

楼主:
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个垫片和边上的橡胶圈圈摩擦力很大,把橡胶圈圈去掉后,再锁紧螺母后,就很顺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