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500mw的图传会影响接收机信号么。

楼主(2013-05-19):
450机架,两个放的比较近。起飞时屏幕出现2次黑屏,第三次飞机就直接掉下了。

网友:
看来是有干扰啊

楼主:
那位大神知道原因,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明天再试试

网友B:
加油门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门干扰吗

卸下桨试了,没出现黑屏了,图传和接收机怎样摆放更合理。

网友:
你是怎样安装的 上图看看

网友:
图传是供用电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