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13-05-19):
冲击钻头能磨一下当麻花钻用,钻硬度比较高的材料吗?

网友A:
冲击钻是钝头。。。打脆东西还行。。 钻铁板只能打滑。。

网友B:
冲击钻是冲凿硬物。相当錾子。没有切削刃。干不了金属

网友C:
看要求了,装在钻床上没试过,装在电锤上打过铁板,出来的孔是惨不忍睹

网友D:
咬不进去啊 磨也磨不到那个刃口的形状 不过有一种合金嘴的钻头就是前面已经焊好的合金粒

网友:
可以.我用过.

楼主:
我的意思是冲击钻头的切削刃的前角是负角用砂轮机修磨成≤90°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