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惊险,我的悟空刚差点阵亡了

楼主(2013-05-19):
今天刚开始飞就小问题不断,首先是风大,这个没办法,手痒呀,悟空在那儿晃呀晃,不过还能稳住,哈哈,这个还是不错滴。
然后我在30多米高,三四十米远的地方试了试自动返航,结果人家悟空不鸟我,悬停了。这个也还好,至少没有调皮摔下来或者飞跑。
然后一时兴起,IOSD显示电压只有10的时候才开始下降,结果大家知道的,果断满油门都稳不住速度。没办法,看着我心爱的悟空接近自由落体了,好在高度很低,也就不到30米,离我也就二三十米,果断把控挂脖子上飞奔过去,在落地前半秒钟接住了。不过由于惯性较大,头还是撞到脚架上了,还好没有被桨叶打到,万幸呀,真心后怕。哈哈,基本零损失,原地满血复活。
还有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放电有点过,有一块电池有电怀孕迹。这不科学呀,最多才20个起降,不能把我480+的电池废了呀。

网友A:
楼主好危险呀,你敢去手接?打到桨了怎么办呀?安全第一,JJ第二,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危险呀,你敢去手接?打到桨了怎么办呀?安全第一,JJ第二,你说呢

是呀
后面想想也挺怕的
当时也没空想这些,直接就跑去接了
下次还是不能把电放这么空呀

网友:
危险动作,请勿效仿。别尝试第二次。
看版主帖子说好像共计缝了30针。

网友:
严肃对待科学知识,不要太随意。除非你有烧不完的人民币!

网友:
好危险啊,安全第一。

网友:
竟然敢跑过去接   还好没出事

网友:
楼主以前练过吧!可怜啊,为了不听话的猴子!

网友B:
然后我在30多米高,三四十米远的地方试了试自动返航,结果人家悟空不鸟我,悬停了。这个也还好,至少没有调皮摔下来或者飞跑。
然后一时兴起,IOSD显示电压只有10的时候才开始下降,......
——悬停了不降落,LZ怎么不切GPS模式或者姿态模式让它回来手动降落,非要等到电压只有10的时候,LZ倒是有耐心......所幸没伤到和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我在30多米高,三四十米远的地方试了试自动返航,结果人家悟空不鸟我,悬停了。这个也还好,至少没有调 ...

这个时候应该切换模式,跳出失控保护模式。再一次控制飞机。

网友:
关了电压保护吧,可以把电池飞废掉也不要去弄危险的事情,低压返航出事这不是个案了